谁认识这种密封圈?

楼主(2020-05-20):
先谢谢回复

网友:
你应该切开,看截面

网友:
对,2楼说得对,看截面形状。不一定切开,可以根据轮廓描出大值截面,再对照设计手册判断是哪一种。

网友:
形状和司达行的K62或者COP很像

网友:
和O型圈比较优势呢?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2022-04-13):
来涨涨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