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工一个非标的孔(比如:3.6、4.7、5.1)

楼主(2020-05-20):
求指点,谢谢!

网友A:
这种小规格的钻头都有带小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规格的钻头都有带小数的

如果是一个随机的孔径呢?如果3.1、3.2……3.9?

网友(点评):
0.1的应该都有

网友:
加工中心的话,用个小与孔径的铣刀螺旋铣加工即可

网友(点评):
孔深的话容易打刀

网友(点评):
是的,那就购买非标钻头吧

网友:
买根钻头。。。。。

网友:
这个和你的公差,以及数量有很大关系,以及你的加工方式

网友:
你有非标的孔,就有非标的刀。只要肯出钱。

网友:
订制专用钻头

网友:
还好你那个不是3.65这样的小数,顺便问下你要加工什么材料,对孔的直线度各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求。要求高的孔还可以用穿孔机,使用穿孔机的时候要算好放电间隙不然孔会大很多,或者使用线切割

网友:
买钻头,改钻头,镗刀,线切割,电火花等等等等;

网友B:
我们家有啊,都是标准件,看你这边加工多深

网友:
加工孔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钻头了,不管是性价比,还是加工效益上,钻头是第一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家有啊,都是标准件,看你这边加工多深

谢谢指点。

网友:
楼主是搞机加工的吗,可以的话加个好友,给你这边邮寄我们家钻头的纸质样本资料

网友:
最方便的是线切割加工;如果产品批量大,最好专机打孔设备。

网友:
买非标钻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