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不规律的阵列,或都请看这个东西怎么画出来

楼主(2020-05-20):
我看到一个图片,上面有一些凸起,但是看上去这些凸起是没有规律的,还是填充满整个面的,凸台我尝试用放样来做,可以做出来,但是怎么把它充满整个面,就搞不定了,从图上看,凸台至少有两个,所以请教一下,是不是有什么阵列的方法,可以将它不规律的填充满来阵列,谢谢!

网友:
应该是有规律可循的,也许是错行间隔,也许是增加一个角度,或者组合而成。自己试试做。

网友:
小范围随机,大范围就是阵列

网友:
可能SolidWorks不好做,但是别的软件好做

网友:
从无规律中分析出规律,Solidworks里面可以按点阵列,提前布好需要的点的位置就行了。

网友:
不会做,不过这个图片算法应该是随机生成一个个小石头,随机高度平悬浮在平面上,然后正面投影,然后找到小石头共面,切除一半,剩下的就是你这个图形的表面。

网友:
Solidworks草图阵列,没有调整细节,方向是一致的,也可以采用曲线阵列,方向可以沿着曲线切线方向排布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我目前就是按曲线阵列去做的,感觉差不多了,有点像了

网友A:
随机整列求差来修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机整列求差来修剪。

能说详细点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