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齿轮齿面接触强度和弯曲疲劳强度的主要区别在哪里?谢谢!

楼主(2020-05-20):
大家好!齿轮齿面接触强度和弯曲疲劳强度的主要区别在哪里?都是齿面抗断裂的意思吗?谢谢!

网友:
这……我的理解是:齿面接触强度大概是说脸够不够厚,皮儿容不容易破。弯曲疲劳强度大概是讲脖子够不够硬,容不容易折了

网友:
这两个是从齿轮的不同失效形势角度考虑的。齿轮的接触强度是从点蚀失效的角度出发计算,而弯曲疲劳强度是从齿轮在传动过程中不发生弯曲失效的角度考虑的。

网友:
齿面接触强度是指两个啮合的齿轮的接触面的强度,弯曲疲劳强度指的是齿根在运行一定时间后会不会发生弯曲或者断裂的强度

网友:
从齿轮参数设计上来讲,影响齿面接触应力的因素是,齿廓的曲率的大小,曲率越大曲率半径越小,齿面的接触强度就越低。
影响弯曲疲劳强度的因素是齿厚,尤其是齿根厚。所以,一般小齿轮都采用正变位,以提高曲率半径、增加齿厚。当然,还可以减小齿根的滑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