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中心距缩小0.1mm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0-05-20):
2.5模60齿,两个正齿轮,主轴两个安装孔中心距加工误差缩短0.1mm.这一点点误差齿轮能不能正常运转,长期运行有没有大问题?

网友:
影响传动精度,有可能会出现或增大噪声。

网友:
齿轮正常运转没问题,就是齿侧间隙小了点。提高齿轮精度或可解决。

网友:
看齿轮本身精度,如果10级的齿轮,中心距极限偏差要求0.05,0.1用肯定没问题,就是间隙大了。噪声、传动的准确性会差点

网友:
安装后检查齿侧侧隙,有侧隙的话,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问题不大 干吧

网友:
如果压力角是20°的话,齿轮中心距缩短0.1mm,则齿轮副法向侧隙减小0.0684mm。

网友:
看你原本有多少侧隙喽,要么算一下,算不了就装上去试,没有异常就没问题

网友:
为什么不用变位齿轮呢?

网友:
看使用工装,要求比较高的传动,肯定不行,工况要求很低,不在乎噪声,效率等问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网友:
没问题,就算有问题,到时都面目全非了,谁知道你干的?真以为现在故障分析的人都很牛啊?况且你又凭什么认为你的计算公式就正确?告诉过你能用几年么?你老师估计也不知道那中心距公差定的标准吧。你实在心里虚,就把你那齿轮淬硬点呗。让我处理,就这样

网友:
你要先能装得上,哈哈

网友:
2.5模 的齿应该是非常大了。如果你现在传动要求不高 只是带动起来不频繁的启停 正反转和加减速那几乎不影响。

很多机构利用两个齿轮间隙来微调两个滚筒的之间距离。

网友:
做小不传动有助力,长时间使用会产生较大的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