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自动锯床问题

楼主(2020-05-21):
半自动锯床送料小车设定行走位置,和实际行走误差相差很大,比如说我设置5320,实际行走已经到了5210,这个过程也没有报警提示,请问大家遇到过这样的现象吗?有几种可能性出现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每次都差吗?

楼主:
不是每次断断续续的,早晨好用,有可能下午就犯病

网友:
检查下传动,和是否有数据丢失,还有你们的送料车是单片机控制的吗?如果是的话单片机问题的话,有两种解决办法,一种尝试更换单片机(前提要有程序)第二种加个感应探头用于定位,并修改单片机程序。如果是其他传动问题那也好调整

网友A:
5320才走了5210,你这是没走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320才走了5210,你这是没走到吧

............................表达个意思,不代表具体数值!!!!!!!!!我想知道为什么不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达个意思,不代表具体数值!!!!!!!!!我想知道为什么不准了,

不知道,你现象都没描述清楚,也许是你算法问题吧,累积误差,四舍五入,取整,舍着舍着就玩大了呗

网友:
这个可能是传动系统出问题了,运动过程的精度没有。建议在到点位置增加定位判断。

网友(2020-07-02):
山东鲁班锯业有限公司
有需要的老板可以了解下哦 欢迎访问鲁班阿里巴巴
经营范围:研发、制造、销售:锯床、数控机床、金属切削机床、金属成型机床、机械零部件、机床附件;经营本企业相关产品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凭许可证方可开展经营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