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镀层上有黑色细小拉痕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5-21):
      我们公司是生产液压油缸的,主要用于挖掘机上。

      最近客户主机厂反应油缸活塞杆上有出现黑色横向拉毛的现象(图1)。长约10cm,宽约1cm;用手指触摸没有任何划伤的触感,用高倍数数码放大镜还是能看出镀层表面有横向拉痕的(图2);

      活塞杆材质为S45CH,加工完成后会进行抛光再电镀(铬),电镀后再抛光最后每一根活塞杆都会进行检验(全检)。

      这种现象出现概率不大,一个多月出现了3件,按出货数量算的话大概在0.1%左右。现在不清楚到底是电镀工艺出现的问题,还是客户装备整机调试过程中产生的。

      请教各位,希望看到帖子的前辈们留下你们的看法或判断,感谢!

       祝大家生活愉快,工作顺利!

网友:
建议测一下你铬棒的直线度,擦伤了

网友:
油缸行程是不是和10CM差不多,检查下活塞杆直线度和活塞杆密封看看是否杆有变形或者密封那有异物

楼主:
前几天也考虑是不是客户主机厂组立过程中,行车吊带起吊摩擦造成,但跟踪调查后仍然没有发现有价值的依据。感谢回复!

楼主:
|风》追逐发表于 05-21 11:06建议测一下你铬棒的直线度,擦伤了
好,我下午测量下直线度。感谢回复!

楼主:
|听说lism发表于 05-21 11:30油缸行程是不是和10CM差不多,检查下活塞杆直线度和活塞杆密封看看是否杆有变形或者密封那有异物
油缸的行程有1m多,密封件分解后检查过没有发现异物质残留痕迹,下午我检测下直线度。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缸的行程有1m多,密封件分解后检查过没有发现异物质残留痕迹,下午我检测下直线度。感谢回复!

如果这些都排除了,还有一种可能原因是不是活塞杆局部电镀层厚度不够导致

网友:
印痕,有几种可能原因:1、素材不好,本身有划伤;2、上下挂有划伤;2、电镀时有尘点。

网友:
会不会是加工活塞杆时留下的痕迹呢?

网友:
问题描述很清楚,镀铬是个超级简单的镀种,针对你这种基材,电镀想出问题都难。排除电镀问题,那么剩下前后抛光、装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