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产的一台超纯水防静电装置

楼主(2020-05-21):
这是芯片工厂里的设备。一般做机械的人应该很少见过的吧。发上来给大伙瞧瞧。

网友:
就这几个零件卖你高价,是不?

网友:
搬运个简介,超纯水是不导电的,为了降低电阻率,把二氧化碳注入超纯水,使之保持在0.2~2兆欧.cm,

网友:
作用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