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平台承重

楼主(2020-05-21):
钢平台按1000KG/M2设计;设备长*宽=6000*2100,重量6000KG,四角固定,如果按设备外形尺寸计算,钢平台符合载重要求;按四角底板与钢平台接触面积算,钢平台要66T/M2。想问下这种设备承重要怎么算,由于场地限制,钢平台主梁不能加高了,改钢平台结构还是设备加大底板那种更合适?

网友A:
刚平台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网友(点评):
信号不好,发重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平台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设备对面的压力是按接触面积算的吧

网友(点评):
恩.接触面大分摊就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备对面的压力是按接触面积算的吧

按接触面计算的是压强,你按把设备重力分配到四个承载的角上和集中力两种情况计算,看看那种计算结果最坏,然后按最坏结果考虑设计底部钢结构平台。

网友:
加大底板要6平方面积。。。。还是平台改结构,设法加梁或者增加局部强度容易点吧

网友:
钢结构平台合适,加大底板只会增加重量,但结构强度没有改变,钢结构既省材料重量,强度又有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