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圈电机 直线电机

楼主(2020-05-21):
(音圈电机)配图是一个类似磨床结构的小模型,可以精确控制摆动位置。这个音圈电机做一些摆动方面可以省略丝杆,淘宝没找到。
(直线电机)据说直线电机可以做冲床,效果如何?(这个省去了气泵和液压泵)直线电机冲床没找到图,配个电磁弹射器图片吧。

网友A:
音圈电机,我有好多客户做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圈电机,我有好多客户做这个的

这电机价格好像很高

网友(点评):
哈哈,也没有吧,我给他们供的是永磁体

网友:
这个电机还是不错的

网友B:
做冲床,功率能达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冲床,功率能达到吗?

我也只是偶然看到这个信息,不过电磁炮威力这么大,这种能量缩小到民用做冲床应该可以,

网友C(2020-12-08):
这两个是音圈电机?
还是线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是音圈电机?
还是线性电机?

音圈吧,第一个视频标题是音圈,像喇叭音圈类似

网友(2021-01-25):
直线电机做冲床水平用还可以,垂直用估计难,本身直线电机是磁悬浮的,垂直用没有抱紧装置,停电就掉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