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架的设计

楼主(2020-05-21):
UG怎么画方钢焊接机架的三维图和出二维图,急!请大神指导一下,提供个思路也好,我对这个一点不了解,以前都是直接拉伸,然后抽壳,根本没有表示焊接。

网友A:
UG有专门的焊接(结构件)模块,提供了各类结构件的截面,你只需画出结构件连接的示意图(线框图,实际就是一个草图,根据草图生成结构件

网友:
必须用UG设计吗?solidworks用焊接结构件设计很快,找画出3d草图,然后选择型材,最后按对齐方式修剪。

楼主:
引用 网友A:
UG有专门的焊接(结构件)模块,提供了各类结构件的截面,你只需画出结构件连接的示意图(线框图,实际就是 ...

大神你好,请问你说的这个模块在哪里有,我是ug12.0的版本,我怎么没找到呀

网友:
直接草图出方管截面,再拉伸出方管的长度,最后抽壳,即能得出所需的型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