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孔钻有什么方法?

楼主(2020-05-21):
φ22 深度168的孔 现在有深孔钻床,有铲钻在钻,请问大神们有什么其他钻头可以替代的呢?谢谢

补充内容 (2020-5-21 16:36):
45#

网友A:
这么大的孔,才这么点深度,小意思,普通钻头钻钻。
我们也用过抛物线钻头加工,φ12孔,长度261的,很好用。

网友B:
深度不极限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枪钻

枪钻干不了几个,不知道什么原因,好像钨钢的都不好使,材料是45#钢,现在一定要用高速钢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深度不极限呀

嗯 一般 就是为刀片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孔,才这么点深度,小意思,普通钻头钻钻。
我们也用过抛物线钻头加工,φ12孔,长度261的,很好 ...

这个倒没听过

网友:
我定义深孔钻是长径比20:1!!!你这就是正常钻!!!

网友:
钻头带内冷的话,这种长径比是可以加工的

网友:
作为设计,觉得这个不是我要考虑的问题,自己加工不了就找外面干吧
以前有根主轴,5mm油孔深300多吧,找了好久才找到厂家干

网友:
普通麻花钻就可以。

网友D:
这个深度普通钻头就行,想提高速度,用枪钻,但是要注意内出水水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深度普通钻头就行,想提高速度,用枪钻,但是要注意内出水水压

用过枪钻,但是没有铲钻耐用,没几个就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过枪钻,但是没有铲钻耐用,没几个就崩了

恩,枪钻需要高水压,水压低很容易崩。8倍径,有合适的U钻或者皇冠钻可以用

网友:
有深孔加工方案的,如图

网友:
加内冷,用皇冠钻。差不多1分钟1个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