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块问题

楼主(2020-05-21):
上银 型号 EGH25CC   后面的CC是什么含义? 与CA   CB型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三个区别是一个可以从上面锁螺丝,一个从下面锁螺丝,CA和CB忘了,只记得CC是可以从上、下锁螺丝

网友:
型录里面有吧

楼主:
型录里面只有EGW25CA  EGW25CB和  HGW25CC,

网友:
锁螺丝的方式,型录上应该有

网友A:
型录里写得很清楚,C/H代表重负荷/超重负荷,A/B/C代表上锁式/下锁式/上或下锁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录里写得很清楚,C/H代表重负荷/超重负荷,A/B/C代表上锁式/下锁式/上或下锁式。

CC形式说那个螺纹孔是通孔,还用螺母固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CC形式说那个螺纹孔是通孔,还用螺母固定。。

我手里的型录,EG系列没有C那种形式的,EG系列里A是螺孔,B是通孔。通孔也不是螺母固定,而是和滑块配合的零件打螺孔,从下往上锁。其它系列C的形式也是螺孔,既可以上锁也可以下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的型录,EG系列没有C那种形式的,EG系列里A是螺孔,B是通孔。通孔也不是螺母固定,而是和滑块配合 ...

EGW25CC 我看上银里面就没有这个型号,这个会不会是假货。。。。。。

网友:
问问上银的人,我的型录里也没有,只有CA和CB

网友:
楼主的样本不全^_^

网友:
我查了上银的样本,第一个C是重负荷,第二个C是上或下锁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