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分管的1分指的是哪个尺寸?

楼主(2020-05-21):
1分=25.4/8=3.175mm,
1分管的内径是6mm,
两者不接近,
1分管的“1分”指的是哪个尺寸?
或者说,为什么管一个外径是10内径是6的管叫1分管?

网友A:
1分就是1/8寸,如果按照日标1/8外径10.5,普通壁厚2

网友(点评):
1分对应管子上的哪个尺寸?

网友:
1分管中的1分肯定是指管子的通径,但为什么不是3而是6,百度也说不清楚了。

网友:
同问,我也想知道

网友:
英制的八进制

网友:
1分管是俗称,对应的是内径(公制)DN6,其外径是10.

网友(点评):
1分和管子哪个尺寸都无关?

网友:
可以看美标 ASME B36.10,一分(1/8 inch)对应公制DN6,外径统一为10.3,壁厚根据压力情况选用

网友:
一分管的“一”指八分之一英寸的一。八分之二英寸就是二分

网友(点评):
但是一分管的哪个尺寸是八分之一英寸呢?

网友(点评):
这个是公称尺寸或者叫名义尺寸。

网友:
按我的理解来说,一份管应该是说可以制1/8"外管螺纹的管子,外径要比1/8“大一些,当然通径也应该有相对的标准

网友(点评):
反了,是G1/8螺纹用于八分之一英寸的管子

网友(点评):
好好查资料,G1/8",G1/4"等的螺纹外中内径不是比例关系,不要固执的以为

网友:
一种粗略的对应关系。

网友B:
一分,就是一公分噻,公制!也就是十厘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分就是1/8寸,如果按照日标1/8外径10.5,普通壁厚2

1/8寸,是公称直径,几寸对应多大外径有国际统一的标准

网友(点评):
1分=25.4/8=3.175mm, 1分管的内径是6mm, 两者不接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分,就是一公分噻,公制!也就是十厘米!

打错了,10MM

网友:
这个以前考过古,大致是基本尺寸按照水嘴的出水口来定的,管子的尺寸就按这水嘴的配套来定的标准。比如4分的水嘴就是出水口12.7左右,其配套的螺纹和管子就是4分管螺纹和4分管;比如6分的水嘴就是出水口19左右,其配套的螺纹和管子就是6分管螺纹和6分管,

网友:
八进制都是这样的叫法。

网友:
之前查资料  收集的:

4分的管子的尺寸为DN15,即直径15mm;6分的管子的尺寸为DN20,即直径20mm;1寸的管子的尺寸为DN25,即直径25mm。

1、计算方法

通常所说的4分管是指管子的通径(内径)为四分。1英寸=25.4毫米,以一英寸的每1/8为一分,两分即为一英寸的1/4,四分即为一英寸的1/2,可类推。换算如下:

1分=1/8英寸=DN6

2分=1/4英寸=DN8

3分=3/8英寸=DN10

4分=1/2英寸=DN15

6分=3/4英寸=DN20

8分= 1 英寸=DN25

这里的DN表示公称直径,单位mm,例如内径500mm的容器的公称直径标记为DN500。

2、管子直径
一般来说,管子的直径可分为外径、内径、公称直径。管材为无缝钢管的管子的外径用字母D来表示,其后附加外直径的尺寸和壁厚,例如外径为108的无缝钢管,壁厚为5MM,用D108*5表示,塑料管也用外径表示,如De63;其他如钢筋混凝土管、铸铁管、镀锌钢管等采用DN表示,在设计图纸中一般采用公称直径来表示,公称直径是为了设计制造和维修的方便人为地规定的一种标准,也叫公称通径,是管子(或者管件)的规格名称。

网友(2022-07-27):
虽然内径不等于公称直径,但1分管这个应该和管壁粘性有关系吧,大口径管道管壁粘性对通流能力影响不大,越小口径影响越大,再继续缩小口径,就无法自然通流,也就是所谓的毛细现象,液体张力使得液柱底面无法被破坏,而液体与壁面之间的粘性产生的阻力又大于重力,液柱在管内无法自动下流,也就产生了毛细现象。1分管液柱外缘1mm+的厚度受避免黏性影响严重,真正自然流通的截面直径只有3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