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碳酸酯板切割端面透明处理

楼主(2020-05-21):
请教各位前辈,如何处理聚碳酸酯的端面,才能让端面透明,就像图片里的那样

补充内容 (2020-5-23 12:42):
原材料本身是透明的,产品是切割出来的,切割后的切割面是毛面,不是透明的

网友A:
加工到透明?没听说过有这种工艺啊,透明可以用PC材料,加工我知道的只有不锈钢能达到镜面效果。你所说的透明应该是材料本身是透明的。

网友(点评):
楼主的意思估计是加工完毛了,透明度不好了

网友(点评):
对,就是加工完了侧面不透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加工到透明?没听说过有这种工艺啊,透明可以用PC材料,加工我知道的只有不锈钢能达到镜面效果。你所说的透 ...

聚碳酸酯就是PC,这个材料本身就是透明的。

网友:
激光可以

网友(点评):
有激光加pc产品的照片吗

网友:
抛光到一定程度啊

网友:
加工完了再打磨侧面

网友:
打磨抛光就可以

网友:
感觉打磨也未必行

网友(点评):
对,打磨不出镜面的效果

网友:
弄点抛光膏啥的试试

网友:
就是用抛光

网友:
磨削 会对pc结构内部造成影响。光洁度取决于你材料的匹配。

网友B:
这个需要材质本身就要透明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材质本身就要透明的效果。

您看下这个端面是怎么处理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聚碳酸酯就是PC,这个材料本身就是透明的。

材料是透明的,切割加工之后的端面毛了,不是透明的

网友:
单个配件量大不?能付的起足够高的成本不?量大的话直接开模做了。

网友(2020-09-23):
抛光处理即可。

网友C:
确定材料是PC?透明的有可能是亚克力火焰抛光

如果确定PC的话,考虑用抛光膏抛平面就行了

楼主(2020-10-31):
引用 网友C:
确定材料是PC?透明的有可能是亚克力火焰抛光

如果确定PC的话,考虑用抛光膏抛平面就行了

恩恩,可以实现。
现场的这个是激光切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定材料是PC?透明的有可能是亚克力火焰抛光

如果确定PC的话,考虑用抛光膏抛平面就行了

我也听说过火焰抛光

网友(点评):
恩恩,理论上可以,控制好温度PC板不变形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