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图片中的涂层,应该用哪个命令?

楼主(2020-05-21):
这个铁锹只是打个比方,实际情况是涂层厚度会有6~10mm左右。
这种涂层该怎么画?
----------------------------------------------------------

修正一下,用词不当,不是涂层,可以理解为外面附一层橡胶。

网友:
等距曲面?或者实体比例放大?

网友:
6~10mm的涂层确实可以等距了。

网友:
涂层怎么涂上去的?想想就知道肿么画或标注了。

本人的理解,涂层就是表面处理的一种,参考金属件的是电镀,按标准注明表面纹理,镀层材质,辅助层材质,各个层的厚度,以及颜色,如果有特殊的处理方法一并说明。。。。

网友:
你确定涂层需要6-10mm(毫米)……

网友(点评):
那不是涂层了,是套子。

网友:
在产品数模上面加厚一层,面偏置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