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下小单位如何做机架

楼主(2020-05-21):
         工作15年了,搞了许多年非标,常涉及到机架的问题,大单位,一般可焊后去应力,然后上龙门铣加工两刀,基本解决问题,但是小单位,一般加工设备有限,而且外协厂家中一般有大龙门铣或大平磨的应该很少,所以在小单位中做机架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机架焊后无法加工,我们常采用的办法有如下几种:
其一:方管焊成架后在上面焊加工过的小螺孔板,工人焊接时尽量保证几块螺孔板的高度一致。
其二:为了更好保证大台板安装水平,在螺孔板上再加螺孔,螺孔上安装往上顶的螺栓,用于调平大台板。
其三:方管焊接后,在长度方向上直接焊一块处理过的与长度一样长的螺孔板,螺孔板精磨过,厚度较厚,这样焊后基本保证平整度.
以上算是我抛砖引玉,大家在做机架时一般是如何处理的。期望各抒己见。

网友A:
现在很少用焊接的,我们都是用铝型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少用焊接的,我们都是用铝型材。

但是铝型材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连接后的钢性,我知道现在用的铝型材基本是数控锯床下料,或者是夹在一起用铣床铣两端面,从而保证长度相等。但用螺栓连接就算里面加上防滑弹簧片,在起重运输过程中始终让人不太放心,而且大一点的有振动的设备感觉更不可靠,从我知道的几个做的好一点的厂家一搬都是焊接机架,然后然铝型材来包边隐藏内部机架,铝型材只起个美观作用。当然,铝型材除了连接各种角件端部也可攻丝侧面也可打孔。

网友:
老哥,这东西上柔性工装,克制花里胡哨。

网友B:
用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网友:
人工时效!

网友:
主要得看用途,装什么

网友:
那四个角不用铣也行

网友:
什么用途就怎么处理,精密的机器肯定得去应力或者时效,然后精铣磨削什么的,要是精度没什么要求,随便来个型材搭建固定也是可以的

网友:
该加工的还是要加工吧。

网友:
没别的可以用,只有焊接,

楼主:
从目前的行业环境来说,一般的单位是没龙门铣的,有龙门铣的单位一般不会对外加工,一般的铣床也满足不了一次装夹就能加工完一大平面的。所以现目前的最常用的方法是焊接机架,加厚台板,台板一般用30厚以上,通过垫铜皮之类来调吧。

楼主:
曾经想过弄一台旧的龙门铣,租个厂房,专门来对外加工机架,不知道有前景没,但是也有个问题,二手的龙门铣价格也不便宜,而且还得学会操作。

网友:
就没有外协加工不了的东西,如果有,就换一家外协

网友:
很多外协做机架的啊,焊接机架上平面机加工,喷塑价格也不是很贵!楼主哪里怎么可能找不到供应商?

网友:
垫铜皮的方法不可取。。。、
焊厚板的方法,一样不能保证平,基本保证,这基本主要看公差有多大,等高但有可能异面。
还是加工一刀最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目前的行业环境来说,一般的单位是没龙门铣的,有龙门铣的单位一般不会对外加工,一般的铣床也满足不了一 ...

我有一次为了找大的龙门铣,跑了好几家供应商,最后终于找到一家合适的,我们也是小企业,好几年才会遇到一个这样的架子

网友:
我们这里多的是小机床制造厂,很多都是两三个人干活的,你还想他们能有加工能力?手枪钻小台钻干干还行。很多也是自己找人做一个机型设计,找外协加工的,还有大修设备也要找人加工,很多单件几件加工,加工费是贵,但还好找外协厂

网友:
主要是做成组装的,重要面加工后靠组装调整达到要求,甚至现场补焊

网友C:
从老哥的这个问题引申出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大板装上焊接机架后用龙门铣飞平,但是飞平后的表面处理怎么解决

网友:
我们一般不会设计太大的机架,超过3米长度的就会拆分成两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老哥的这个问题引申出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大板装上焊接机架后用龙门铣飞平,但是飞平后的表面处理怎么解 ...

我说的是焊接机架飞平,我以前在挖掘机厂做时有龙门铣,一般是在机架底部焊脚板,顶板焊安装板,先底部铣一刀找个粗基准面,然后以粗基准面来加工安装面,顺便再点孔位,真怀念在挖机厂上干活的日子,数控下料、数车数铣、龙门铣、卧加、线切割、电火花、剪板折弯、平磨圆磨、喷漆基本上除了热处理都能自己解决,唯一不爽的是放假和请假,放假单休三天放一两天能忍,七天放三天或四天,请假一天扣两天的钱还出现过扣三天。做挖机也是轮挖,每年亏钱。现在跑小单位干发现加工点什么都难,如今做环卫的居然连重新钻个孔都要研究下。钻个孔偏3mm以上,唉!

楼主:
搞机械这行还真要找那种有点加工能力的,同时工人也得有几个牛点的,不然做得让人吐血。前几天搞了个三轮洒水车,图纸配件全都弄好了,给老板看过的,结果在做的过程中老板一会要这样改那样改,做好后都改了不下三回,关键是老板根本不懂机械,唉,最后惹毛了真接给他说这个东西我不管了,你爱乍做乍做,再也没去看那玩意一眼。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机械这行还真要找那种有点加工能力的,同时工人也得有几个牛点的,不然做得让人吐血。前几天搞了个三轮洒 ...

牛叉呀

网友:
做设备没有大型龙门是很难的,手工调整没有基准,后期问题会很多,有些孔位和段差手工是没有办法完成,我也是深受困扰,单件设备别人不愿意加工,19年买了一台二手3米的普通龙门改成数控龙门,又加装了砂轮,XY导轨铲刮贴塑,z轴用45导轨4条,全新丝杠+伺服电机,国产杂牌系统,想不到改装出来,精度很好,用起来很方便,老龙门机架刚性很好,知道了别人说刚性就=精度是这么回事,精度是调试出来的,没有刚性一起免谈,做焊接件5MM一刀也没有问题,那声音听着就放心,国产系统现在真的不错,高精度不敢说,2到3条精度没有任何问题,最方便的是打孔,那个准啊,装配时生心多了,又加了砂轮,成了数控磨床,用2毫米的切割片可以加工一些特殊的硬料,有时间准备把刀库加上,当然以上的前提是你的会编程,才能随心所欲的干,说出来是想和做非标没有批量的同行分享一下,做非标研发没有一台多功能的大型机场,工程师有多作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工程师的任务可不是用更少的钱办更大的事

网友:
现在很少用焊接的

网友:
太难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