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光电问题

楼主(2020-05-21):
出现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型材放到上面这个光电灯显示感应,把型材往旁边一推,光电就没有反应了,但是型材还在光电上面

网友A:
白色的表面反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色的表面反光

...........................不是这个问题,其他设备就好使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问题,其他设备就好使

光电在型材的底下,跟反光没关系,放上去能感应到,推一边就感应不到。。。。。。。

网友:
这个光电是发射与接收于一体么?

型材下面的形状看不到?
1、型材有不同的反射面,当反射面正对着接收头时,就能感应到;当反射面偏移时,接收头无法接收信号,即感应不到;
2、发射信号弱或接收感应灵敏度降低,也可能出现这样的状况;光电表面有污物,也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
接收到的光信号很弱吧?

网友:
光电倾斜一点点装就行。

网友:
镜面反射漫反射吧

网友:
这种场合还是换个超声波传感器更佳

网友:
楼上说的换超声波可能是最稳妥的解决方案。

网友:
型材表面太光滑,反射了光电输出的光束,这种情况下用接近开关更合理。

网友(2020-10-11):
传感器离型材的距离,你调节一下光电的灵敏度,或者换一个光纤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