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侠认识这个品牌?

楼主(2020-05-21):
执行器气缸,知道外形和型号,网上找不到品牌和供应商,那位大侠知道,先谢谢回复,型号SSUA32M-30

网友:
百度上有信息,韩国JRT的产品

网友A:
同求一个官网!如果有相关的电子资料最好!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求一个官网!如果有相关的电子资料最好! 感谢!

网友B:
韩国JRT气爪,国产有类似可替换型,优势在价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韩国JRT气爪,国产有类似可替换型,优势在价格

国内的可以推荐一下,以前用过日本近藤的,贵的一比

网友(点评):
http://www.ant-mwl.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内的可以推荐一下,以前用过日本近藤的,贵的一比

网友:
转角气爪,有翻转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