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排版

楼主(2020-05-21):
CAD中有排版功能吗?怎么实现。

网友:
好像有插件,没用过

网友:
排版用FASTCAM

网友:
CAD里有模型和布局两个窗口,我们现在模型窗口绘图,但是,排版,批量打印都是在布局窗口进行。CAD排版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

1.将“模型”窗口切换成“布局”窗口
2.将我们会治好的标准图框拖到布局里面(这里我用A3图框为例,尺寸为420mm*297mm)

3.单击视图--视口--新建视口命令,弹出“新建视口”对话框,单击“确定”,然后在桌面的空白处画一个矩形框,一个新的视口就建立了。

4.现在开始调整视口的比例,将视口复制四个,并将每个视口中需要显示的图形移到视口中间

5.在CAD工具栏右上角空白处单击右键--单击ACAD--单击视口前的正方形,就弹出了视口编辑工具栏

6.再次根据需要依次调整每个视口的比例,这一操作需要多试几次才能找到最佳的比例。根据我们的图纸的大小选择合适的比例,一般我们常用的CAD出图比例为:
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一般1:100 1:150或者是1:200都可以
总平面图:一般1:500 1:750 1:1000甚至1:2000都可以
详图:一般1:20 1:50
其实比例并没有很严格的限制,只要准确实用,比例尺寸标注清楚就可以了

7.检验视口比例是否设置成功

8.现在开始排版了,将调整好的比例的视口,全部放入A3图框中。排版时可以适当调整每个视口的大小,直到所有视口都在图框中为止,且图形全部都能清楚的显示出来

网友:
相关插件很多,

网友:
数控下料有专门的排版软件

网友:
正版的AutoCAD 有 “mv”这个快捷键,在布局里使用,奇妙无比。

网友:
其实就是阵列功能的加强版,很多激光切割软件都有这个功能,CAD如果用这个功能需要安装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