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生成圆角,请检查输入几何体和半径值

楼主(2020-05-21):
如图

网友A:
试着修改圆角大小,做一个3mm圆角后,可能和其他边重叠或有其他问题,还有就是倒圆角的顺序换一下没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着修改圆角大小,做一个3mm圆角后,可能和其他边重叠或有其他问题,还有就是倒圆角的顺序换一下没准就可 ...

还是不行。论坛不让传文件,不然把文件传上来让大佬看一下

网友:
如果改半径R值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造型的问题,数模的尖角没有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