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扭矩的计算

楼主(2020-05-21):
一个直径700 mm长10000mm的滚筒旋转,重量300kg,减速比1:20  ,每分钟60转 左右 ,请问需要多大的扭矩,能给个计算公式吗?请各位老师指点下

网友:
滚筒上没有其他负载时的扭矩M=J*β,J是圆柱体旋转时的转动惯量J=1/2*(m*r^2),β是滚筒从启动到匀速转动的平均角加速度。用公式计算时注意单位。

转动惯量的计算公式在理论力学教材里有,这是对均质物体旋转的积分得来的,最好看看公式的推导过程,有助于理解。

网友(点评):
圆筒和圆柱体转动惯量不一样的

网友(点评):
确定积分上下限

楼主:
能否具体点5秒加速到60转,能帮计算一下吗“”?

楼主:
有哪位老师帮忙计算下

网友A(2023-03-30):
刨个老坟小弟不知道算的对不对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刨个老坟小弟不知道算的对不对哈哈

t=0.1哪来的,加速时间不是5秒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0.1哪来的,加速时间不是5秒吗

伺服电机加速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加速时间

你好,还是不是很理解,是否有相关资料可以学习下,这里除以t就是算角加速度,为啥不是除以5s呢,电机的加速度又是什么概念,那如果是步进电机呢是不是又不是除以0.1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加速时间

意思是不需要5s,只需要0.1s就加速到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不需要5s,只需要0.1s就加速到位了?

伺服电机加速到匀速运动需要0.1步进需要0.2一般都这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