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cad中缩小比例,而尺寸不变,

楼主(2020-05-21):
如何在cad中缩小比例,而尺寸不变,不是标注尺寸不变 而是本身尺寸就不变

网友:
用布局,想怎么缩放都行。

网友:
这个好办!所有的尺寸都必须是“手写”输入的,不能是自动生成的那种。这个操作在“重要”单位当中是必须的。你图形咋变图纸都不会自己变化的。但是如果有别人再用你的图就有可能出现尴尬情况。

网友A:
一定要按1:1绘图,然后按比例缩放图框。不管什么时候测量图纸尺寸都是实际绘图的尺寸数值。

不要采用图纸缩放,那样很容易出错,有时容易忘记尺寸乘以或除以比例系数。

网友:
清华天河就有这种自动功能的.

网友:
制成块,在块里面标注尺寸,这样想怎么放大或缩小,标注尺寸不会变化,块内的实际尺寸也是不变的

网友:
缩放图框不就行了

网友:
在标注样式的比例尺里面可以设置,缩放比例不同的都有不同的比例尺,你是想把一套图纸都放置在一起是吧?图面是好看了,但是的确是很容易出错。

网友:
布局,搞定,so easy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按1:1绘图,然后按比例缩放图框。不管什么时候测量图纸尺寸都是实际绘图的尺寸数值。

不要采用图 ...

没错,图纸就是要按1:1做,别为了偷懒直接改尺寸,最后反馈到生产出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
CAD内的图形默认都是1:1的,通过在布局内设置图框的比例,使图框适应图纸的大小。这与手工画图的时候是正好相反的

楼主:
我试一试 感谢回答

网友:
只能在打印的时候才能实现,相当于放大缩小的效果。

网友(2020-08-12):
http://www.cadzxw.com/25275.html5 t# X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