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烘箱内循环风的问题

楼主(2020-05-22):
设计一个烘箱,烘箱较大,长6米,宽1.6米,烘箱内高0.7米,电热管加热,离心风机吹风,请教一下,烘箱内热风怎么做到循环,烘箱温度150-200之间,风的流速,大小,风压如何去计算,是否还有其他问题 考虑,刚毕业没接触过这个,求大佬指教

网友A:
建议用石英红外灯管,电控写PID模式,可根据腔内温度自动补偿。

网友B:
先画出风循环系统流程图,流程里包括哪些设备?比如循环风机,过滤器,加热器,分离器。
再考虑是水平进风还是垂直进风?
循环系统压力不超过0.7,0.8MPa,循环风量需要根据被干燥的物料要求去计算。建议看看《化工原理》干燥那一章的内容,了解下干燥原理。

听说现在有些院校的机械专业都开设了《化工原理》这门课。

网友(点评):
这个压力太夸张了,我们就经常做这种烘箱,压力1000怕Pa,风机风量大概按照烘箱体积的150倍计算,单位是立方米/小时,配风道加热器,PT100,风道自己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石英红外灯管,电控写PID模式,可根据腔内温度自动补偿。

这兄台已经把精髓说出来了,至于风的循环,这个就是普通的离心风机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石英红外灯管,电控写PID模式,可根据腔内温度自动补偿。

这些考虑在内,我想知道关于烘箱内热风循环这部分的,加几个风机就行了吗,风的流速,大小怎么计算,是否也采用伺服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画出风循环系统流程图,流程里包括哪些设备?比如循环风机,过滤器,加热器,分离器。
再考虑是水平进风 ...

我这个烘箱不是做干燥用的,做热收缩膜用,只考虑加热和循环风就够了,学机械专业,这方面在学校从来没接触过

网友C:
还是先说行业和产品吧,范围要精准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烘箱不是做干燥用的,做热收缩膜用,只考虑加热和循环风就够了,学机械专业,这方面在学校从来没接 ...

热收缩膜对温度和热量的要求是什么?是否对压力也有要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收缩膜对温度和热量的要求是什么?是否对压力也有要求呢?

收缩的温度在160到180之间,压力应该不需要,热量的话不太清楚,收缩膜进入烘箱,达到他需要的收缩温度,自己就会收缩紧,要考虑的就是怎么用循环风让烘箱内温度均匀,避免出现靠近发热管的地方温度高,其他地方温度低

网友D:
市场上那么多成熟的热缩机,便宜又可靠,买一台不比自己造一台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市场上那么多成熟的热缩机,便宜又可靠,买一台不比自己造一台香?

公司研发项目,做出来的话以后会批量做,有一整套线体,我负责烘箱这部分的,但是应届生没啥经验,学校这部分从来没接触过

网友E:
我们经常烘箱,压力1000Pa,风机风量大概按照烘箱体积的150倍计算,单位是立方米/小时,配风道加热器,PT100,风道根据风的流向自己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经常烘箱,压力1000Pa,风机风量大概按照烘箱体积的150倍计算,单位是立方米/小时,配风道加热器,PT100 ...

压力怎么达到1000pa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缩的温度在160到180之间,压力应该不需要,热量的话不太清楚,收缩膜进入烘箱,达到他需要的收缩温度, ...

要使烘箱内温度均匀,就要是烘箱内热风循环流动起来,不要形成死区。

网友:
刚毕业就能设计,现在的大学生还真是顶啊,你还是先请教请教你公司的老师傅吧

网友:
先抱本书啃下吧,一点儿都不明白,别人又怎么可能三言两语给你讲明白。做方案可以粗些,可你要做细节,考虑的东西就多了

网友:
就是膜包机的收缩炉。用翅式发热管,装在一个箱体内,用风机吹风,通过加热箱再到主机内。一般都不做循环。我们也做过出口处抽气再送回主机内,效果不明显,也是抄老外的设计。

网友:
|wuyan1995发表于 05-22 10:28
收缩的温度在160到180之间,压力应该不需要,热量的话不太清楚,收缩膜进入烘箱,达到他需要的收缩温度,自己就会收缩紧,要考虑的就是怎么用循环风让烘箱内温度均匀,避免出现靠近发热管的地方温度高,其他地方温度低

风压要有,在进口处要把膜鼓起,再加热收缩,成型才美观。数据都不记得了,几年前做过几台,都是用旧图修修改改的。买套图纸好了,网上大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力怎么达到1000pa

这个是风机的出口压力,烤箱内部的风通过风机和加热器来回的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先说行业和产品吧,范围要精准一点!!!

家具行业的,就是门板过烘箱加热收缩膜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具行业的,就是门板过烘箱加热收缩膜

这个也是有特殊,一是产品不高但是长。不高—出风口风压就要比产品尺寸高的要小一些。二产品相对比较长—怎么均匀收缩设计上需要考虑。

网友F:
楼主是做流水线上的烘箱么,样品放在链条上,样品从烘箱一端进入,另一端出来,烘箱的参数一般是温度,温度均匀度,出风口风速,升温速率,没听说什么风压有要求的,一般风速用变频器控制。我是专门做这一行的,加热用电热丝,或者带翅片的加热管,特殊要求用红外加热管,不知道你的什么样品,具体什么要求。

网友:
温度均匀度很好控制了啦,有专门的控制器,温度手动设计,传感器用PT100,还要超温保护等。 热收缩膜应该只对温度高低和均匀度有要求,最多加上风速,风压不用考虑,达到收缩的效果就好,具体样品放进去收缩膜多久才收缩要试验摸索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做流水线上的烘箱么,样品放在链条上,样品从烘箱一端进入,另一端出来,烘箱的参数一般是温度,温度 ...

就是我们的门板,一般长2.4米,宽在0.8到1米之间,厚度5公分左右,烘箱前面是覆膜和封切,完成后进入烘箱,膜收缩,完成整个包装流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我们的门板,一般长2.4米,宽在0.8到1米之间,厚度5公分左右,烘箱前面是覆膜和封切,完成后进入烘箱 ...

我们一般做的烘干,或者高温试验的,没用过膜热收缩,不知道行不行,我看 了一下,网上有专门的热收缩设备啊,看起来和我们做的设备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我们的门板,一般长2.4米,宽在0.8到1米之间,厚度5公分左右,烘箱前面是覆膜和封切,完成后进入烘箱 ...

厚度才5公分,那烘箱高度为什么0.7米,应该是一次要叠放几个门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我们的门板,一般长2.4米,宽在0.8到1米之间,厚度5公分左右,烘箱前面是覆膜和封切,完成后进入烘箱 ...

LZ可再咨询一下膜的供应商有关参数

网友:
先马一下

网友:
首先俺也没有设计过,但是有点想法供参考支风道和上下风道导辊部分是按LZ的尺寸出的;主风道和风机是放在下面机架部分里面地布置。
批注 2020-05-23  批注 2020-05-23  结构确定以后就有基础数据了就有了计算的基础,空间几何尺寸,各个风道截面尺寸,材料重量热容量传热导热等,选风机——尺寸、压力、流量;然后再做流体验算。根据工艺要求的出口风速或压力大小计算系统合乎与否,均匀与否。逐步调整并计算。根据工艺温度确定加热的功率等,还有就是真不知道

网友:
风量估算是按照建筑容积来确定的,比如面积600后乘以层高就是容积,然后确定每小时换气次数,乘以容积,就是每小时需要的总新风量。

网友:
这里的尺寸都是没有考虑到保温层的厚度时的。如果再考虑了保温层厚度各风道截面将会缩小,

网友C:
俺呐今天还真遇到过一个懂点的。总的还是首先确定工艺,然后才能有数据!首先是采用什么膜,膜不同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有的膜在设备上就还需要配备有冷风段。然后根据具体工艺在目前框架内计划布置出相应结构,以达到工艺目的。初步设计一个框架然后再进行相应计算得到各个参数,做出选择最后完成整个设计。俺想的简单了

网友:
直接加几个耐热轴流风机搅拌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呐今天还真遇到过一个懂点的。总的还是首先确定工艺,然后才能有数据!首先是采用什么膜,膜不同情况就不 ...

非常感谢老铁的支持,我在网上看了很多类似的,整体框架我是想按照这个来做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老铁的支持,我在网上看了很多类似的,整体框架我是想按照这个来做

膜的参数什么的也问过相关供应商,温度什么的都可以通过温控仪来实现控制,我疑惑点在于循环风这方面,没接触过,不知道从哪下手

网友:
自己设计烘箱,不建议。建议让专业的厂家帮你设计
或者在他们的设计方案上,模仿。
烘箱,看着简单,其实里面的道道还是蛮深的。
我们就吃过这个亏。
设计烘箱有几个问题一定要考虑清楚
1,循环风量的大小
2,循环风量的次数
3,风道的设计和导向
4,加热功率的设计
5,加热的均匀性和精度
6,密封性的设计
7,隔热的问题
等等。如果里面的物料要求较高,自行设计烘箱的风险太大

网友:
之前有用过老外的热缩炉,因为热缩的产品小且异形,也和他们一起调了很久,如果产品规则(比如圆形)调试会很简单。大致原理如图所示,采用翅形加热棒,两侧的圆形示意,顶部是轴流风机,风吹过加热棒,热风从风口吹出,出风口可调角度及开口大小,具体要根据产品调试,热风上升后再次经过风机循环。LZ 可参考,不一定适用你的产品。

网友:
学习了 门道还是有些的

网友:
借这个图再论可以是这个样子
6米太长工况不会太好!再来两个布置

网友G:
隔行如隔山啊,看看热闹

网友C:
引用 网友G:
隔行如隔山啊,看看热闹

这个还是没有什么行和山,都是在机械设计范围当中,当年新到一个公司就遇到的第一个项目就是这类的。公司花几十万买来一个设备上关键部件的一套图。投产制作出售以后要改型,变大提高产量,接到任务后没有简单对待,一本流体力学研读一周后给出各处尺寸的推导公式,提交领导确认,领导回复俺:你就是这类问题的第个一人了,就这么干了吧。然后设计出图制造也没出问题。几年以后从相关杂志上看到那个部件原设计人发表的关于此处设计的论文文章——(。・∀・)ノ゙嗨,正是如此这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是没有什么行和山,都是在机械设计范围当中,当年新到一个公司就遇到的第一个项目就是这类的。公司 ...

大侠功力深厚啊,钦佩。

网友(2020-08-04):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是没有什么行和山,都是在机械设计范围当中,当年新到一个公司就遇到的第一个项目就是这类的。公司 ...

请大侠推荐流体力学自学教材,拜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