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太长,怎么保证链轮不会轴向位移?

楼主(2020-05-22):
可以在链轮上打顶紧螺钉吗?

网友:
1.在链轮凸台外圆三等份装“内六角尖端止定螺钉”。
2.在链轮端面装固定环(某宝上有卖,是标准件)
3.链轮内孔设计锥孔,装锥套(要看看链轮的尺寸是否可以设计)。
4.链轮凸台部分设计成“固定环”试样(就是图部分剖开,用螺钉拧紧凸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顶紧螺钉可以吗

因为有键连接了,而且主要承受周向运动带来的载荷,轴向并没有太大的载荷,合适的紧定螺钉(型号和数量和分布)是可以的保证轴向的定位

楼主:
有键槽了,但是电机是立式的,我怕链轮时间长了会往上走

网友:
不能开个键槽吗?或者把链轮内孔做大,用胀套连接

网友:
装个轴承做挡圈行不行,好像有点费事

网友:
你得把你现在电机和链轮的状态位置发出来  大家才好给你想办法

楼主:
如何防止链轮往上轴向位移

网友:
加个隔套

网友(点评):
简单、实用

网友:
加个轴套,顶住链轮和电机轴的轴肩

楼主:
打顶紧螺钉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顶紧螺钉可以吗

顶在轴上吗,我觉得不是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顶紧螺钉可以吗

当然可以

网友:
打二个,成45度

楼主:
为啥要45°

网友:
感觉还是前面几位大侠加轴套的方法好

网友:
说错了,90度

网友:
其中一个可以打在键的正上面

网友:
链轮两段增加卡簧即可

网友:
加轴套可能是最简单的方式。

网友A:
这个有键,涨套隔圈都费事,隔圈要隔键槽,涨套就没必要要键槽,因为有轴端压紧,应该是有隔圈或者直接链轮轴套加长。
凑合用用就打紧定螺钉吧,只是电机轴上也配打一个锥孔,要打在键槽的反面去

网友:
链轮不是轴肩限位吗?底部螺丝固定就可以了,看起来你的图上感觉链轮没有安装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键,涨套隔圈都费事,隔圈要隔键槽,涨套就没必要要键槽,因为有轴端压紧,应该是有隔圈或者直接 ...

受教受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顶紧螺钉可以吗

加隔套是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顶丝的话时间长了容易松动

网友:
链轮加顶丝就行了

网友B:
轴束啊…………so easy

网友:
如果距离短,我一般加轴套,太长了,就顶丝。

网友:
方法很多,紧定螺丝的方法可以,或者感觉不牢靠,就把螺纹打到轴上面,一起锁起来。

网友:
没有伞的孩子必须努力奔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轴束啊…………so easy

第一次看到这个名词,轴约束?

网友(点评):
光轴固定环。之前在台资公司的时候他们叫做轴束,反正是一个东西。有的是一个圈开一个口,有的是两半的,两半的便于安装。

网友:
加个固定环做挡圈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