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方形薄片的定位机构,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2020-05-22):
蓝色的薄片放到底下这个工装上的时候会偏,所以要设计一个能把薄片拨正的机构,四边拨正机构,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我这是玻璃片。图3是我想的一种方案。

网友:
用四爪联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有好几种定位方式,这取决于你送料的方式和蓝色薄片的尺寸规格
1,可以设计四周楔形定位或PIN销限位四点
2,可以设计放置平台倾斜,从一侧滑入,自动边角定位
3,可以设计两边定位,薄片从对角45方向,用气缸推板定位(定位端增加硅胶垫)
4,可以设计用气缸两侧推板,另一方向采用皮带传动或气缸定位
5,可以。。。。。。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有好几种定位方式,这取决于你送料的方式和蓝色薄片的尺寸规格
1,可以设计四周楔形定位或PIN销 ...

谢谢,我去试试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B:
我之前有设计面板机构卡匣的自动对中机构。是对角两个气缸带动四个滚轮,如图。
如果还对不准,就来四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有设计面板机构卡匣的自动对中机构。是对角两个气缸带动四个滚轮,如图。
如果还对不准,就来四个。 ...

谢谢,我去试试

楼主:
谢谢,我去试一下

网友:
|awolfbee发表于 05-23 08:48我之前有设计面板机构卡匣的自动对中机构。是对角两个气缸带动四个滚轮,如图。

如果还对不准,就来四个。

层主厉害了,这个办法好,气缸输出点一定要增加限位。

网友(点评):
如果滚轮的长度足够长,可以顶住下面的平台,相当于限位。当然,要求平台和薄板等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