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处理方式技术特性对比

楼主(2020-05-22):
化学镀镍,电镀硬铬,低温镀黑铬,电镀彩锌和电镀白锌之间比较耐腐蚀性,耐磨性,表面硬度,光泽度,结合强度,仿型性和工艺技术适应性,优劣的排序是怎样的?

网友:
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
电镀硬铬我知道这个耐磨和表面硬度都和镀镍差不多,但是电镀硬铬时间长了缺乏保养会脱落,装饰铬在耐磨和表面硬度上不如前两者。镀锌这个没什么耐磨和硬度一般都是防锈采用表面镀锌,彩锌和白锌的差别就不知道了,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点评):
开玩笑呢镀硬铬和镀镍硬度差不多

网友:
搜一下社区,里面有很多关于表面处理的帖子。

网友:
优选镀硬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