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加工工艺

楼主(2020-05-22):
需要加工一个直径500mm,长度500mm的圆筒,两端可以封盖。从端盖伸出有轴,轴与圆筒外表面有同轴要求。各位有好的方案吗?便于加工完成。集思广益。我目前的想法是,寻找接近直径的圆管,加工端面内孔台阶,装入端盖及轴。

网友A:
我的想法和你的差不多,圆筒车台阶,轴和端盖留余量车,端盖,圆筒,轴过渡配合,焊接,时效,然后再上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想法和你的差不多,圆筒车台阶,轴和端盖留余量车,端盖,圆筒,轴过渡配合,焊接,时效,然后再上车。

问题是,这样直径的管子不太好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这样直径的管子不太好找到。

500得管子是有的,厚度能不能满足你使用这个不一定。

网友C:
这个500大要大车床才行啊,而且厚度有要求嘛,能不能用几个圆环或者铁饼套住轴,然后焊个小铁皮然后上车床光一刀,这东西布料厂应该有的吧,他们布料机的储料槽都应该是这种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得管子是有的,厚度能不能满足你使用这个不一定。

是的。而且管子的圆度还不知道偏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500大要大车床才行啊,而且厚度有要求嘛,能不能用几个圆环或者铁饼套住轴,然后焊个小铁皮然后上车床 ...

是的。也有考虑这样方式:就是加工几个相同的圆盘,间隔套在轴上,只是外面的铁皮厚了不好卷上,薄了再加工未必有余量呢?

网友:
合适的管很难搞到,筒件毛坯锻造,加工工艺各位的办法都适用。

网友(点评):
单件生产,可能不太适用。

网友:
这就是辊筒呀
你可以参考辊筒的制作方法

网友(点评):
谢谢,在查找相关资料。

网友:
钢板卷一个

网友:
石油方面的管子直径有大的,壁厚比较厚,建议去找找看

网友(点评):
谢谢,在查找中。

网友:
焊后加工,滚筒都这么干。

网友(点评):
谢谢,方案这样做了

网友:
   按照做辊筒的方式做就行了呗,但是感觉合适的料不好找。

网友:
楼主可以看一下传动用滾辊,两头都是有焊道的,而且再精车两端的轴。

网友(点评):
初步考虑这样方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而且管子的圆度还不知道偏多少呢。

外圆要是配合尺寸的话, 就需要加工,要是不配合就直接喷砂,喷漆好了

网友(点评):
恩恩,需要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