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设计的涨紧链轮是否合理?

楼主(2020-05-22):
深沟球轴承要换成推力球轴承吗?还是别的什么地方有问题?

请问是否合理

请问是否合理

网友:
链轮少了个孔卡

网友(点评):
估计买的成套的链轮,带轴承的,惰轮那种

网友:
不用换吧,推力球不能受径向力的呀。

网友:
我是螺母锁死,然后轴承可以在轴上左右窜

网友A:
链条张紧力不小来着,你这小身材,能抗得住吗?我是指螺钉和你那顶套不够粗状,全靠拉紧力产生的摩擦力来对抗链条的拉力,这样好吗?

网友:
你现在这个链轮会往里面掉了

网友B:
这个链轮有啥用

楼主:
装弹性挡圈防止链轮往上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链轮有啥用

涨紧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条张紧力不小来着,你这小身材,能抗得住吗?我是指螺钉和你那顶套不够粗状,全靠拉紧力产生的摩擦力来对 ...

M12的螺钉不够吗,电机上的主动轮这分钟转8圈

网友:
当摆设可以

网友:
深沟球轴承足够用了,不受轴向力的话用不上推力轴承的

网友C:
这个图几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几处有问题。

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轴承不合适,换双的吧。

网友D:
这样设计会被骂的。你就某宝上找找涨紧轮,看下他们的结构,就按那个结构设计(只要看链轮就行,是链轮结构设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设计会被骂的。你就某宝上找找涨紧轮,看下他们的结构,就按那个结构设计(只要看链轮就行,是链轮结构 ...

淘宝上差不多都是这样的

网友:
正正经经拿根轴代替那个螺丝好点吧

网友:
米思米和怡合达都有成熟的张紧链轮机构 https://www.misumi.com.cn/vona2/ ... me=PageSearchResult

网友:
除了链轮没有定位完全,那个套简化一下,问题不大

网友:
那个套没必要做分体的

网友E:
顶紧套下面的跟链轮是一体的吗?
如果是一体的,轴承没有作用。
如果不是一体的,链轮上下方向没有定位,会窜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紧套下面的跟链轮是一体的吗?
如果是一体的,轴承没有作用。
如果不是一体的,链轮上下方向没有定位, ...

轴承下方加个弹性挡圈防止窜动可以吗

网友:
做成大台阶轴,外面加螺母

网友:
引用 楼主:
M12的螺钉不够吗,电机上的主动轮这分钟转8圈

这不是大小的事,而是结构是否合理的事。

就说你那链轮是受拉力的,而你那结构仅能靠拉紧产生的摩擦力来克服拉力,当然,如果摩擦力不够,那个套会下滑,然后就会接触到螺钉了,也能产生阻挡力。但这不重要,能用不代表合理。换个方式想一下,即然要克服拉力,你不防在安装面上做个盲孔,把隔套装进去那个孔一部分,比如5MM,或3MM,同样的联接方式,螺钉就不需要太大的拉紧力,就孔和套圆周方向接触产生的接触的力就可以克服链轮受的拉力了,是不是更合理一些?

另再说一句,越是慢速的传动,皮带或链,如果功率一定的条件下,越慢链条受力越大。

网友:
螺栓的最上面再增加一个螺母,用于锁紧防松。

网友:
螺丝拧紧了链轮就不动了,留间隙链轮就会轴向窜动

网友:
.   原来是涨紧的作用。
我还奇怪,这个怎么传递力呢

网友:
螺钉?机加工一个轴啊

网友:
1,链轮内台阶取了,轴承外圈两端都用弹性内卡圈限位,螺钉上的套设计成一体的台阶套,螺钉尽量选用定位螺钉,重新优化结构。
2,滚动轴承直接改为滑动轴承(铜套)。

网友:
总觉得你这根部太弱,或者说吃力面过小

网友:
建议导套取消

网友:
直接车个六角轴上去,方便

网友:
轴承轴向外圈缺少个定位

网友:
可以用,把螺栓换成等高螺栓,你加工件可以省一个,而且等高螺栓强度都热处理过,没问题的

网友:
争取啊,转速,扭矩。

网友:
电动和气动马达真的有很大的区别,自重也比较轻。维护方便。

网友:
没有伞的孩子必须努力奔跑!

网友:
受力不合理,螺钉承受不了链条那么大的拉力,而且还是悬臂受力,螺钉受很大的弯矩和剪力,建议不要如此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