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量激光切割的简易定位装置 望各路大神多多斧正

楼主(2020-05-22):
优点:
1、这个装置依靠激光切割机上自带的齿条平台定位x方向。
2、可以将板材在很宽的位置上进行定位的同时不需要担心撞到激光头。
3、由于找正的简化提高效率的同时可以极大的节约操作人员体力消耗。
缺点:
1、定位步进位置变动量大。(并非定位精度)
其他的还望各位老前辈多多指点,以便我们进行改进,共同创造更简单便捷的工作方式。

主要操作:
1、使用前需要齿条平台靠住激光机架,以保证在上板时不会被板材带动改变位置。
2、在齿条平台上放置本定位装置,并进行找正操作(或上板后找正)。
3、通过定位装置上的滑槽降下定位装置(防止碰撞)后,上板切割。
4、板材切割完毕,调开激光头将定位装置提起准备下次上板切割。

补充内容 (2020-5-25 20:57):
操作3写错了。应该是上板定位后,通过定位装置上的滑槽降下定位装置(防止碰撞),切割板材。

网友A:
一个方向的?另外一个方向的呢

网友B:
激光切割的那个齿条大量切割几天后就损坏得厉害,用那个定位不可能准的。

网友C:
不切实际,多去看看现场激光切割到底是怎么样!

网友D:
看楼主的图片,我终于理解了激光切割机的工作平台上面为啥都是这种齿形的支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方向的?另外一个方向的呢

暂时只有一个方向的,另一个方向需要自己再对。(如果有两个方向确实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切割的那个齿条大量切割几天后就损坏得厉害,用那个定位不可能准的。

首先这不是直接定位绝对位置的,而是保证板材每次与激光头在x方向上的相对位置相同。同时每天上第一次板都要校准保证板材与激光头的相对位置正确只要不移动两根定位柱不会有其他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切实际,多去看看现场激光切割到底是怎么样!

请具体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的图片,我终于理解了激光切割机的工作平台上面为啥都是这种齿形的支架了!!

不是的,这个我只是给利用了一下。它设计成锯齿长条的原因我也不知道,但我猜想应该有以下几点。1、散热。2、保证平面精度。3、方便更换。4、落废料。5、固定板材防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