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切刀机构请教

楼主(2020-05-23):
大侠们,现在有一个小机构,是用来切断铁丝,铁丝软的,是两根小铁丝绞错在一起合成一根,总直径约1.5mm,表面还有一些类似蛇皮袋的米粒大小的塑料片一起绞在一起的,来料一长条是3米长,要切成100MM每一根,现在用切刀往上切,有时候会切不断,刀片淬过火,刀口也锋利,是设计原因还是什么其他原因,大侠给点意见。切的频率很高,大概一秒钟切一下。

网友:
问问磨剪子的就知道了

网友:
是不是刀口的间隙太大,让金属丝产生了滑动而不能剪断?

网友(点评):
间隙调到最小了

网友:
这工况完全就是一冲压模具,楼主在设计时需要着重考虑模具刀口设计的合理性。
冲压模具间隙,要根据板材的厚度,材料的型号等来确定。 大部分铁板材料T=0.5mm-3mm都采用16%来计算,意思就是板材的厚度16%,这个很通用。
冲裁间隙一般采用切纸试冲和厚薄规测量的方法,或者看产品的光亮带跟毛边 ,折弯一般塞垫片或厚薄规。

网友(点评):
就是把钢丝冲裁切断,有时候切不断

网友:
1,钢丝绳拉直   2.切刀改成斜切,不要平的上来,有个角度。

网友(点评):
钢丝绳是拉直的,之前是平切的,斜切应该会好点

网友:
正常这种结构应该是“剪”,类似剪刀。
所谓切割,就是刀刃平下,切的下边最好是软性材质,不适合钢丝之类。
建议你把刀刃斜着装。上下刃口错开,实现“剪”,应该有很大改善。

网友:
你是做什么的,了解钢丝捆扎吗

网友A:
间隙小点,速度快点,刃口锋利点。。。当时我们车间,32的气缸切手指就很猛,切了好几个人

网友(点评):
这好几个人有没有你

网友:
刀座上可以考虑固定一把切刀,剪切时使刀刃对刀刃,这样剪切效果会好一些,之前做过剪注塑浇口残留的,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点评):
现在也是刀刃对刀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间隙小点,速度快点,刃口锋利点。。。当时我们车间,32的气缸切手指就很猛,切了好几个人

没有,不是我负责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