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建议要是用SolidWorks不要用戴尔的笔记本和工作站!!

楼主(2020-05-24):
公司是工作站 win7系统,打开一个大型装配体模型,在打开一个零件图修改,过了2小时以后,提示你内存不足,不建议继续
笔记本是5000多价位的游匣 16G内存 自己加了8G 加固态,win10系统,在我画图时 并不是那么快,包括打开图形 也很慢
我曾经在大型装配体上切割一个矩形槽,等了30分钟!!

以前同事说,SolidWorks在戴尔的笔记本运行,SW根本不接招,戴尔体现不出它的性能出来,像UG catia 都比SW快

联想的本,装SolidWorks就比戴尔快

网友:
人不行,用什么都不行。人不行,你用什么,鬼都可以在你电脑上做手脚,特别笔记本。

网友:
我用的DELL工作站,用了11年,现在还很好用,也做大型装配体。15年的时候硬盘出现过一次问题,换过一次硬盘,其他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
大家都别用最好啦!下次我换笔记本工作站又可以再便宜点啦!

Dell笔记本工作站的超级粉丝儿!

网友(点评):
DELL M4600 用了快10年了,死机只发生过2次,

网友:
这种事闻所未闻

网友:
公司给配的都是戴尔的工作站,用着没有什么问题的,楼主是不是某个设定出现问题了

网友:
SW是总装配很卡,UG反而总装图会更小,这就是它卡的原因。

网友:
一会工作站一会是5000的游匣,那究竟是什么?
一般笔记本显卡很鸡肋,都是阉割版的,对3D软件不是很友好。特别是应用slidworks,一般游戏本顶配也不见得好。一般笔记本如果用SW异常卡,那可能设置有问题了,到系统选项里查性能选项,在使用软件OpenGL选项上的勾点上或者去掉看看,不同的电脑,选项与否对软件使用体验很大

网友:
工作站楼主知道吗?  DELL M 系列才是工作站,其他系列的是游戏本,但是你指明DELL那就是无知了,笔记本那么多,

网友(2020-09-18):
以偏概全,没用过别误导大家哈

网友:
建议用CREO吧 真的速度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