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热金属材料

楼主(2020-05-24):
哪种金属材料符合这个要求: 250度温度下尺寸变形量在0.003以下

网友:
不锈钢远超过这个温度。在250摄氏度下的变形量,有具体要求就得做试验更靠谱。

网友A:
你总说基本尺寸是1还是1000mm吧

网友(点评):
还有是从多少到250

网友(点评):
基本尺寸直径40.7mm

网友:
3丝不仅仅只看材质,也要结构抗变形的结构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总说基本尺寸是1还是1000mm吧

一般的金属材料是1米每一度长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