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魍生技】YUKEN:TC1G-01-40叠加式节流阀拆解

楼主(2020-05-24):
本次拆解的就是这个:
最简单的叠加式P口节流阀

因为是差不多10年的旧件了,话不多说,直接暴力拆解,先上一张【爆炸图】:

与绝大部分手动调节的阀一致,该阀也是通过螺纹圈数来调节节流的大小,最后通过螺母锁紧。阀座水平方向调节的油道,通过斜孔与P口联通:

下方是阀对应油口的示意图:

阀芯的节流作用,是通过一个V形的斜槽实现的。密封采用了最基本的O圈+开口挡圈的形式:

因为结构简单,排除故障和维修保养都非常方便,十字改锥+开口扳子就能搞定!

网友A:
涨见识了,这种用的多吗?都用于哪些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涨见识了,这种用的多吗?都用于哪些场合?

配合jis标准的板式换向阀使用,好处是多个类型的叠加阀叠在一起,无需考虑接口密封的问题,一般不会像管式阀一样出现泄漏之类的。缺点是阀组占用的高度空间比较大,一般都是用在独立液压站上。

网友:
日积月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