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螺距2.0,总进给深度为什么是1.28?

楼主(2020-05-24):
请教,普通螺纹,螺距2.0,牙顶到牙底的高度为5/8H=0.541P=1.082,为什么“总进给深度”是1.28?

网友:
2*1.3/2

网友(点评):
大侠,1.3出自哪里,

网友:
螺纹刀片是圆弧顶,会有一点偏差

网友:
这要结合外圆(毛坯)来计算,利用额外余量精修螺纹牙顶:加工螺纹之前,不必将胚料车削至精确的直径,利用额外余量/材料精修螺纹牙顶。对于精修牙顶刀片,前面的车削工序应留出0.03-0.07mm的材料,以使牙顶正确成形。
就是加工是从较大的大径开始(约0.14余量),然后在牙型加工到位后,再精加工一刀,这个要求采用全牙型刀片

网友:
楼上正解,确实有这种因素存在。

网友:
螺纹车刀刀尖有R,一般采用0.6495来计算切削深度。

网友(点评):
谢谢,有出处吗,

网友A(2020-06-23):
0.6495*2=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0.6495*2=1.3

0.6495”出自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