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轨穿梭车求助

楼主(2020-05-24):
想借助有轨穿梭车这套系统做抗震测验,在轨道上做出凹凸的形状,小车一直在这环形轨道上跑。负载:1T,直线速度:150m/min,转弯30m/min,速度可调。
正常使用轨面都是平整的,对整套系统来说相对比较平稳,现在让小车在轨道上行驶时出现颠簸的效果,不知可行不可行?
请大神多多指教,拜谢!

网友:
我们是九百轨距的小钢轨,反正钢轨联接处搞不平整,车一过震动好大,反正那些工人叫不听,没法。

网友A:
联接处大的缝有二十多毫米,我们和工地提出来,缝最多只能五六毫米,根本不听。

网友:
你去搞轨道,容易翻车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接处大的缝有二十多毫米,我们和工地提出来,缝最多只能五六毫米,根本不听。

你们的轮子包胶吗?这个导轨拼接处我看过别人的基本是完全吻合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的轮子包胶吗?这个导轨拼接处我看过别人的基本是完全吻合的啊

我们的就是一个铸钢轮,盾构后边出渣的呀,

网友:
有轨的也容易出轨啊

网友B:
为啥不考虑用AGV式引导型智能物流车,这种不需要轨道,使用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考虑用AGV式引导型智能物流车,这种不需要轨道,使用更方便。

AGV速度达不到那么快吧,还要做出颠簸的效果,现在考虑在车的平台上模拟颠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