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交流电的疑问

楼主(2020-05-24):
最近给机床外接个液压站,因为没有零线,电工师傅从变压器接出个两相220V出来,如图所示,不知道这种接法和一零一火的220V,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这不是380吗?

网友B:
通电试下不就好了

网友:
见识少,从模糊的图片判断不了是什么电器?
两个220标识之间是220 V么?
您是需要220V给开关电源么?
两个方法:1是通过380转220的变压器,2是将开关电源换成工作电压380v的。

网友:
两者有区别,从一根零线和火线接出的220V电容易受到电网电压波动的影响,而且还有激荡杂波的干扰,从变压器接出来的220V就相对来讲稳定一些。但是这个220V的任何一个端子和地之间电压不是220,不过对于驱动电器来讲,这一点不必要。

网友C:
这种算不算违规操作,感觉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算不算违规操作,感觉很危险。

第一次见,不清楚是否违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380吗?

不是,是三相380,降压到三相2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电试下不就好了

用是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