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合金的薄壁件加工难题

楼主(2020-05-24):
         机械加工中薄壁件算是难加工的一种,直径600多mm,壁厚不到3mm,很容易变形,材质:高温合金536目前使用过的方法:
                               1、一次性车削成型,小头切断
                               2、切削成型后,上线切割切断
  效果不理想,变形超差,有建议先加工外圆然后再端面压紧加工内孔,没试过,貌似不合理啊
加工过程中的困难:高温合金材质不好加工,偏硬,手磨的焊接刀具,基本上就能车削10mm吧,效率很低

欢迎大家分享加工高温合金的薄壁零件工艺

网友A:
直径大而壁薄,看着都难加工。能不能用薄钢板卷制,焊接?

网友(点评):
这个交给我搞好啦,专解疑难,微信号LXTX67689

网友B:
利用8.2的孔做工装,立车干。

网友C:
这个件加工难度很大,手一压估计都会变形很多。

这几个带公差的直径都难保证,±0.2的直径公差,0.1的同轴度,虽然可能不太好检测。

孔的位置度都要求到0.1了,普通加工中心一次加工,都难以保证了,孔的公差倒给的比位置公差还大。

网友D:
这种活上口处最好做个工艺台,否则没法压,还的工装保证,否者很难干的!

网友D:
你这是航空发动机的产品吧?

网友E:
先加工内孔和长度到尺寸,然后做工装前后夹紧(因为锥面压紧位置不定,所以必须前后同时夹紧)
不过这个东西问题恐怕还是加工后因为工件自身应力而变形,那就难办了

网友:
这个确实有难度

网友F:
这种可以考虑旋压加工吗?

网友G:
做胎加工吧,胎具比件还贵

网友H:
需要内外做两个胎具,不然一上刀就扁了

网友:
等待有哪位大神能给出解决方案。静候佳音。

网友I:
车床夹具需要动动脑筋设计好,消除变形的能力需要有,薄板零件的夹紧关键在于弹性夹头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径大而壁薄,看着都难加工。能不能用薄钢板卷制,焊接?

不行的,弯曲再焊接,精度更难保证

网友(点评):
楼主,这个交给我弄就好了。有难题要留个联系方式嘛,你加我的微信LXTX6768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8.2的孔做工装,立车干。

不是一刀活,装夹需要找正,立车卡盘需要增加钻孔固定的,比较麻烦,不过可以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件加工难度很大,手一压估计都会变形很多。

这几个带公差的直径都难保证,±0.2的直径公差,0.1的同 ...

得找个大一点的龙门三座标来测量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活上口处最好做个工艺台,否则没法压,还的工装保证,否者很难干的!

个人认为是不是增加几道热处理工艺消除点应力就好了

网友(点评):
对的,这种活粗加工后消除应力是不可少的。粗精加工的分开的,一次下来,肯定变。高温合金的加工应力是非常大的,冷作硬化层比一般钢要厚

网友(点评):
说到点子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航空发动机的产品吧?

客户产品不问出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加工内孔和长度到尺寸,然后做工装前后夹紧(因为锥面压紧位置不定,所以必须前后同时夹紧)
不过这个东 ...

所以要在热处理的问题上想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可以考虑旋压加工吗?

那得要有一个多大的胎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胎加工吧,胎具比件还贵

胎具的价格比加工费还贵,给客户报价是一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需要内外做两个胎具,不然一上刀就扁了

能明示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车床夹具需要动动脑筋设计好,消除变形的能力需要有,薄板零件的夹紧关键在于弹性夹头上面。

直径太大,做个正规夹具费用承受不起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得要有一个多大的胎具啊

对于旋压加工来讲,产品有多大,胎具(或者我们称模具)就有多大。 旋压加工只要做一个模具就行,并且是一次加工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于旋压加工来讲,产品有多大,胎具(或者我们称模具)就有多大。 旋压加工只要做一个模具就行,并且是 ...

滚压后的工件外形是否会变形是个难题

网友:
期待楼主后续结果。

网友F:
引用 楼主:
滚压后的工件外形是否会变形是个难题

尺寸越大,壁厚越薄的产品,从模具上退下来时看起来会有一些变形,但是这种变形属于可恢复。打个比方,例如一个橡皮圈,你拿在手上看,它是一个椭圆形,但是这并不影响它套在圆形的柱子上。就我们目前做过的旋压产品里,大部分都是这种产品,厚度在2-3mm左右,如下图。

网友J:
如此高精度的薄壁零件,真不知是如何加工的,静待高手

网友K:
航空航天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尺寸越大,壁厚越薄的产品,从模具上退下来时看起来会有一些变形,但是这种变形属于可恢复。打个比方,例 ...

是的,越薄的零件会随着装配的外形而变化,从设备上加工后拿下来的变形兴许不会影响什么,但是图纸上有标注要求,如果达不到的话,客户是不是就不会收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航空航天零件?

英雄不问出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此高精度的薄壁零件,真不知是如何加工的,静待高手

快进行不下去啦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越薄的零件会随着装配的外形而变化,从设备上加工后拿下来的变形兴许不会影响什么,但是图纸上有标 ...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们暂时还没遇到过,毕竟对于壁报尺寸大的产品容易变形的问题,客户心里也明白,关键就是变形多少的问题。如果说产品变形不大,不影响使用,客户一般也能接受的。

网友L:
不要用卡爪夹,上花盘压板压着加工,可以减小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要用卡爪夹,上花盘压板压着加工,可以减小变形

接受建议,计划这样实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们暂时还没遇到过,毕竟对于壁报尺寸大的产品容易变形的问题,客户心里也明白,关键就是 ...

客户心理明白,就建议客户把图纸的要求降低,以免以后验收零件的时候出现麻烦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这个件我厂没压力,专解疑难,微信详谈:
LXTX67689,请注明需要

大致的工艺说来听听

网友(2020-07-18):
|走江湖发表于 05-27 19:03航空航天零件?
如果是军品就老老实实车。

网友N:
我觉得这零件上加工中心比车床的难度要低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觉得这零件上加工中心比车床的难度要低

加工中心难以达到这种圆度要求

网友O:
这种零件普通的加工不可能加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种零件普通的加工不可能加工出来

是有一定的难度

网友P(2021-10-05):
做工装可以做   但零件太大了  做工装费用贵

楼主:
引用 网友P:
做工装可以做   但零件太大了  做工装费用贵

所以经常会出现因产品不同而使用一些简单的工装

网友Q:
引用 楼主:
客户心理明白,就建议客户把图纸的要求降低,以免以后验收零件的时候出现麻烦

我也觉得这东西应该旋压加工,理由尚唏坛友都说了,这东西就是一薄皮圈,跟饮料易拉罐差不多了,手一拿都变形了还谈什么受载荷,真安装时也就是只要能装上去就行。再说了这尺寸形状车削要浪费多少材料啊,还是高温合金这种不便宜的材料,要是能有个小批量几十件的,做胎具旋压肯定比车削划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也觉得这东西应该旋压加工,理由尚唏坛友都说了,这东西就是一薄皮圈,跟饮料易拉罐差不多了,手一拿都 ...

旋压的精度不高,适合做毛胚

网友R:
像这种这么难搞的零件我一般都是在前端或者后端留下装夹位,然后一次车削完成,最后用线割割下来,至于下来之后会不会变形就看缘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R:
像这种这么难搞的零件我一般都是在前端或者后端留下装夹位,然后一次车削完成,最后用线割割下来,至于 ...

是的,这种工艺的话只能看缘分了,所以,才有后来的想去除一下薄壁件的内应力了

网友:
可以考虑先加工好内孔,用芯棒再加工外圆。:

网友:
先加工好内孔,用芯棒加工外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