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根平动轴的连接方式

楼主(2020-05-24):
     图二所示的阴极要在图一中平动机构的带动下作圆轨迹平动(类似搅拌,本身不自转)。        目前有这样的问题:如果平动机构的输出轴与阴极直接相连的话,由于阴极肯定在电铸槽内部,因此电铸结束后要取出阴极会有很大的困难(目前想到的 最好办法是直接把输出轴拆下来,过于麻烦),因此打算把轴做成两部分,加工结束直接把下部分取出即可。目前的想法是两根轴分别车外圆螺纹和钻螺纹孔,然后直接拧上,但自己才疏学浅想不出好的防松方式,担心运转过程中发生松动影响运动质量,在此向各位前辈请教:

     1、除了做成两段轴,有没有更好的,方便取出阴极的方式
     2、两轴之间有没有更好的连接方式?(个人认为联轴器效果不好,因为此处不必传递转矩,使用联轴器反而会使运动不平稳)
     3、如果用螺纹连接,有没有好的防松方式?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A:
能不能在下面的轴上做个一字型槽,相应的上面那根轴下端面焊接一字型凸耳。两半轴连接时,上面这根轴的凸耳延下面半轴的一字型槽下去,然后转90度,提升卡在另一一字型槽内。

网友B:
钻头夹头?   锥柄?

网友C:
快换接头的联接方法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在下面的轴上做个一字型槽,相应的上面那根轴下端面焊接一字型凸耳。两半轴连接时,上面这根轴的凸耳 ...

我会认真考虑您的建议,谢谢!

网友D:
能不能做一根轴,插在这个孔里,可以上下滑动,用的时候放下去,不用了提上去,连接吗就很简单了,抱紧也可以,螺丝顶住也可以,看你的精度需求了。楼主没提多重,如果负载较重,可考虑螺旋轴升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头夹头?   锥柄?

我去搜搜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快换接头的联接方法有很多

好的,我去了解一下,谢谢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做一根轴,插在这个孔里,可以上下滑动,用的时候放下去,不用了提上去,连接吗就很简单了,抱紧也可 ...

您这个想法很好!不过这样的话可能得对平动机构进行改动,现在时间已经不允许了,还是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放松措施有双螺母防松和弹簧垫圈防松等。

网友:
看看传统的榫卯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