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量比计算方法疑问

楼主(2020-05-25):
已知负载惯量为JL,伺服电机本身惯量为Jm,减速机惯量为JM1,减速比为i
哪个是对的?

网友A:
这个没太大关系,你选的惯量比都是变化的,不如你告诉我你选的惯量匹配是10:1还是1:1,你要达到什么效果。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匹配惯量么?

网友:
再解读一下“惯量匹配”的概念!

网友:
②=①+1
为什么要加1?式子2好像没什么意义啊
惯量比是负载惯量比上转子惯量,负载惯量里面加一个转子惯量毫无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太大关系,你选的惯量比都是变化的,不如你告诉我你选的惯量匹配是10:1还是1:1,你要达到什么效果 ...

惯量比小利于速度急剧变化,加减速时间设置的越小需要越小的惯量比,否则电机容易震动,假如加减速时间可以设置得很长很长,我觉得惯量比1000:1都可以。

惯量比过大有小马拉大车的感觉,刹车刹不住。

网友:
顶一下,我也想知道

网友:
应该是2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