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钣金成型工具 展开平板样式后 激光切割会割到 怎么处理??谢谢

楼主(2020-05-25):
SolidWorks钣金成型工具 展开平板样式后 激光切割会割到 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
???割到折弯线?

网友:
碰到过一次,干涉的部分单独切割,然后焊上去

网友(点评):
不是干涉问题 成型地方即想图上体现 又想下料时不切到

网友:
改图层啊。和下料层区分开。然后标注说明下

网友:
单独做个切割图

网友:
可以用零部件画,画完在转钣金,然后直接输出CAD

网友:
通过显示,隐藏,反隐藏来处理。

网友(2020-07-02):
这样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展开图直接另存为CAD,就没折弯线了

网友(2023-07-26):
引用 网友A:
图层

大佬能详细说说吗,感觉这个是盲区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