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a 槽钢 跨度1.9米,中间承受多少力

楼主(2020-05-25):
各位大侠:请帮忙帮我计算一下,中间能承受多大的力(负荷)?万分感谢!

网友:
你查一下你那材料的抗弯强度不就行了。

网友A:
你帮我查一下这个型材的抗弯模量是多少,我再告诉你它能受多大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帮我查一下这个型材的抗弯模量是多少,我再告诉你它能受多大力。

帮我算一下20b槽钢吧,抗弯模量为33.1cm3
谢谢!!

网友(点评):
这单位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先确定多大的变形量不能接受?反推计算承受的力。

网友:
翻翻之前的帖子吧,之前我就回答过一次

网友:
这是要根据挠度计算的,你能接受多大挠度呢

网友:
这不像是一个做了快20年的技术工程师,提问的方式。

网友B:
按照国标型材能承重6.4吨

网友:
不仅仅只考虑能承受多大的力,还要考虑其发生的变形有多少?是否可以接收,有没有安全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国标型材能承重6.4吨

楼主的结构属于超静定的门式刚架,不能按简支梁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