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导轨设计求助

楼主(2020-05-25):
附图是设计的一个用电动绞盘提供升降动力,用不锈钢圆管加自制内嵌铜套滑块导向的多节吊臂。现在感觉工作臂完全展开后2m长,负载有60kg左右,这样滑块铜套和导轨接触面承受的弯矩会很大,摩擦力应该也会很大。请问怎么设计能解决这个问题。两根导轨可行吗

网友:
近立柱那个臂做成三角形可以不?

网友:
两根导轨会好一点,做个斜撑会比较好

网友A:
可以参考摇臂钻的结构

网友B:
铜套不行的,前些日子我尝试用加石墨点铜套做导向,力稍微偏点就卡住了,还是得用滚动体的导向好一些

网友(点评):
平面轴承不香吗

网友(点评):
平面轴承哪有导向功能,说直线轴承还说的通

网友C:
改用直线轴承吧,可以买现成型号的,查一下产品样本,直接选型就可以。

网友D:
这种悬臂结构如果加升降和有精度要求的话。一定要把你的需要的条件罗列出来。

可以说实际工况不一样 结构也不一样。就拿精度来说 如果精度要高 整个结构在运动过程中要稳定。

从建筑用的吊塔机和机床的摇臂钻 还有辅助的升降机都和你这机构类似,用途不一样设计结构 导轨 材质 型材等都不一样。如果使用频繁和稳定需要对动力和静力非常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套不行的,前些日子我尝试用加石墨点铜套做导向,力稍微偏点就卡住了,还是得用滚动体的导向好一些

这个已经装配过一次了,用的液压缸,调试的时候滑动还算顺畅。不过之前是导向杆动,滑块固定,那样摩擦力应该小很多,现在我也担心铜套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悬臂结构如果加升降和有精度要求的话。一定要把你的需要的条件罗列出来。

可以说实际工况不一样 结 ...

人工控制升降的,对精度要求很低,厘米级的。主要是结构刚度和稳定性,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悬臂太长,滑块接触位置摩擦力很大,怕卡顿或者铜套磨损很严重

网友(点评):
磨损看你使用频率是否有冲击力 还有接触面的光洁度和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用直线轴承吧,可以买现成型号的,查一下产品样本,直接选型就可以。

直线轴承的话,滑块磨损也会很严重吧,主要是负载力臂太长,滑块与导向轴压强很大,摩擦力算出来感觉太大

网友E:
这结构铜套直接给你压变形了。结构性问题,要加斜支撑,参考摇臂钻,不过行程会被压缩,要考虑进去

网友:
套子加长,增大力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摇臂钻的结构

感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结构铜套直接给你压变形了。结构性问题,要加斜支撑,参考摇臂钻,不过行程会被压缩,要考虑进去

是的,之前是导杆动,滑块固定,调试的时候还算顺畅。行程加大后,原来的结构满足不了,就改成这样了,最担心的就是铜套,不过感觉用直线轴承也会压坏。

网友F:
建议:

1. 主承重立柱,选型矩形管会好些;

2.双滑块+斜支撑+  内部铜套要 青铜(石墨润滑)

3.旋转立柱部分,可以选择圆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之前是导杆动,滑块固定,调试的时候还算顺畅。行程加大后,原来的结构满足不了,就改成这样了,最 ...

建议:
青铜套+石墨润滑; 滑块加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

1. 主承重立柱,选型矩形管会好些;

建议很好,感谢!

网友:
,终归会有解决方案的;祝你小目标成功!

网友:
小白一枚,看了大家的留言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已经装配过一次了,用的液压缸,调试的时候滑动还算顺畅。不过之前是导向杆动,滑块固定,那样摩擦力 ...

不是石墨铜套不好;而是核心问题,你的滑块长度不够,摩擦表面积太少导致卡死。

网友:
参考摇臂钻,在横臂下边加肋板,就是支撑三角板

网友:
铜套能用,需要增加一组,2个铜套间距保证足够的力矩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线轴承的话,滑块磨损也会很严重吧,主要是负载力臂太长,滑块与导向轴压强很大,摩擦力算出来感觉太大

直线轴承,里面也是滚动摩擦的

网友:
最简单应该还是做斜撑

网友:
看看各位大侠的思路,也跟着学习。

网友:
用滚动摩擦代替滑动摩擦!

网友:
通常提升机的架子是不做上下运动,LZ这个不走寻常路,悬臂可以参考图中,增加三角支撑,避免轴套收到过大的径向力卡死。

网友:
个人看完之后觉得加三角支撑靠谱

网友:
这个就是摇臂钻的结构

网友:
精度高就用丝杆或齿条模组,不高的话用同步带模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