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机械 斜撑油缸 加溢流阀的作用

楼主(2020-05-25):
如题 本身斜撑油缸带平衡阀 后来又外加了个溢流阀 溢流阀作用是什么. 斜撑油缸本身就是斜拉塔架相当于三角形中斜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压

稳了

网友:
单看这一部分,应该是调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稳了

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了?

妥了了 就是起到调压作用

网友:
我觉得楼主应该看看液压的相关书籍

网友:
溢流阀主要作用是保持系统中的压力,使压力能够稳定。当系统中的压力超过了一定的范围时,溢流阀会减小流量,确保系统中的压力不会超过规定范围,从而不会造成事故的发生。

网友:
溢流阀也相当于是一个安全阀,当压力超过设置的压力时,多余的压力就会被溢流阀泄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妥了了 就是起到调压作用

稳了就好^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