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G 参数化

楼主(2020-05-25):
请问各位大侠,有关于UG参数化建模这类的资料么?

网友:
参数化,主要就是方程式,把需要变化的值设置成参数,改变参数即可

网友:
特征带关联就好了

网友:
参数化主要是编辑公式,公式设置好数模可根据需要自己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