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杆稳定

楼主(2020-05-25):
如图所示,型钢焊接成简易框架,底板用拉爆螺丝固定,要算2根立柱的稳定性,长度系数选多少,这种情况算那种支撑?

网友A:
一端固定,一端自由压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端固定,一端自由压杆。

我也顺便问下社友,I要选择哪个截面呢?忽略横梁,选择两个立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顺便问下社友,I要选择哪个截面呢?忽略横梁,选择两个立梁吗?

选择最小的惯性矩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顺便问下社友,I要选择哪个截面呢?忽略横梁,选择两个立梁吗?

计算立柱压杆稳定肯定选择立柱,先忽略横梁。

网友:
这种情况我还是更依赖仿真分析软件,简单可靠。

网友:
压杆稳定计算有个长径比,你先看看这个要求是否满足?

网友:
承受垂直向下的力还好,就怕是侧向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