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螺母举升机下降过程异响

楼主(2020-05-25):
- 工况条件:
4个角落共4个丝杆螺母举升机支撑一个平台起升和下落,4个举升机由4个变频调速电机独立驱动,通过变频调速同步。

- 出现问题:
举升过程中,4个举升机运行平稳,无异常状况。下落过程,有一个举升机发出很大的异响,并伴随这振动,站在旁边的体感是振幅小,频率高。
举升和下落唯一的区别是平台重力在两种工况中的作用不一样,前者是负载,后者是主动力。一段时间后,螺母磨损失效,期间经常出现异响的情况。跟换新螺母,任然是这个情况。

求助一下,出现该异响的原因是啥?

补充内容 (2020-5-25 20:35):
感觉问题出现在螺杆螺母传动上面,螺纹为梯形螺纹,在常规设计的基础上,强度安全系数又乘了2

补充内容 (2020-6-1 23:11):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 ... f8964a9a11bf03ef205

网友A:
下降能同步吗?你这个所谓的同步就是把频率调成一样的吗?这样如果可以的话,要伺服电机干嘛

网友B:
有没有可能上升时没同步,导致平台变形。然后下降时,显示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降能同步吗?你这个所谓的同步就是把频率调成一样的吗?这样如果可以的话,要伺服电机干嘛

实际上也没有调速,因为4个电机的频率都是设定一样的,设定的目标为电机输出转速为特定值。因为控制室有变频器,就给电机配了这么个速度控制的后门,方便后期调整起升速度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上升时没同步,导致平台变形。然后下降时,显示出来了。

平台与举升机的之间没有刚性连接,平台仅仅是放在4个举升机上面,因此也不会出现不同步导致平台变形,并且平台设计时候核算过刚度,刚度非常强

网友:
四个太多,没法同步。

网友C:
之前也做过升降平台,用的减速电机,减速电机带动四个升降机。运行平稳,安装好之后调试很简单,有的甚至不需要调试。同样用的是梯形螺纹。你看你的空间适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也做过升降平台,用的减速电机,减速电机带动四个升降机。运行平稳,安装好之后调试很简单,有的甚至不 ...

我也是这个配置,4个SEW减速电机驱动螺杆

网友(点评):
不是应该一个减速器配4个螺杆吗

网友:
用一台电机带动4个升降机,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D:
让四个电机同步升降?一定有干涉和竞争
为何不用一个电机带动四个丝杠,可以通过减速机+齿轮机构或同步带,实现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让四个电机同步升降?一定有干涉和竞争
为何不用一个电机带动四个丝杠,可以通过减速机+齿轮机构或同步带 ...

距离够不着,一个10米见方的平台,举升机在4个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让四个电机同步升降?一定有干涉和竞争
为何不用一个电机带动四个丝杠,可以通过减速机+齿轮机构或同步带 ...

4个举升机机械部分是独立的,平台也只是放在上面,没有机械固定,即使有点不同步,也只是平台有点歪,不会出现卡丝杆螺母的问题

网友E:
其实你这个负载应该按3个或2个平台受力计算,一旦不同步,有1个或2个平台是悬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你这个负载应该按3个或2个平台受力计算,一旦不同步,有1个或2个平台是悬空的

是的,按照2个举升机工作计算选型的,你看我题目说明里面也指明了这一点

网友F:
1. 四个电机驱动四个升降机,无法做到同步,应该是一拖四;
2. 四个升降机难以实现四轴平行,有力不能往一处使,吃力最大的首先被累死!
你之所以要用四个升降机,是因为一个升降机的力量不够,你用了四个升降机,实际上仍然只有三个在出力,其中必有一个在“滥竽充数”。
除了应该一拖四之外,应该就用三个而不是四个升降机,因为三点决定一个平面。10米平台,重量很大的话,最好用一拖四,重量不大的话,中间一个升降机,四角加四个导向杆即可。

网友(点评):
用一拖四的话,平台就不用了设计那么强的刚度了。这样平台可以减重

网友:
四个同步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1. 四个电机驱动四个升降机,无法做到同步,应该是一拖四;
2. 四个升降机难以实现四轴平行,有力不能往一 ...

中间跨铁路线,所以两侧的举升机必须独立。平台是带行走的,平台行走到举升机位置,通过举升机将平台托起,他们之间相当于是一个平面高副的连接,只有压力传递到举升机上。
上午做了测试,举升机确实不同步

网友(点评):
不知道具体举升负载和同步精度多少?如果可以还是建议加入检测装置,柔性举升。陀螺仪检测

网友:
升降不同步正常的,升降机和平台都应该有弹性连接使四个升降机受力均匀。长期受力不均匀造成的问题很大,这么大跨距,最后也不清楚各个升降机最后的受力中心是否在螺杆轴线上,长期来看,螺母磨损是其次,螺杆又无弯曲变形也不清楚,更不要说四个螺杆是否保持一定平行。
估计造成震动异响,是螺杆转动时螺母受力不均匀引起的,上升的时候都受力顶着好一些,所以没响声出来

网友:
不同步受到侧向力作用,干嘛不用四导柱式一个顶升动力

网友:
变频器是4个吗?那就把响的那个电机的变频器下降时的频率比那三个调高0.5Hz试试

网友:
你这个结构如何做到同步?如何做到上下平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距离够不着,一个10米见方的平台,举升机在4个角

如果有10平方这么大的面积是否应该采用铰链式的液压升降系统系统,这样更加平稳。

网友G:
配合度过松驰,使用时间久后滚珠丝杠副的螺母和螺杆会产生间隙,振动和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G:
配合度过松驰,使用时间久后滚珠丝杠副的螺母和螺杆会产生间隙,振动和噪音。

不是滚珠丝杠,就是梯形螺纹,面面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10平方这么大的面积是否应该采用铰链式的液压升降系统系统,这样更加平稳。

后面的项目已经在考虑用液压举升了

网友:
改机械同步即可

网友H:
你这本来就是由于不同步造成的的,上升时,即便不同步,有平台重力压着,也跳不起来。可下降时不同步,有一两根降得快,必然平台会与之脱离,再在重力下与其接触,就是冲击。反复冲击不是振动是什么。这方案从一开始就是错的。精密传动最忌过定位。你这要再装配差些,估计卡死都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本来就是由于不同步造成的的,上升时,即便不同步,有平台重力压着,也跳不起来。可下降时不同步,有一 ...

我们分析是因为传动本身过定位,加上4个举升机有点不同步,导致的机械卡阻。整改中,看结果了。
你的建议要是早点就好了👍,但是有一点,本问题中的震动是来自于摩擦造成的震动噪音

网友:
能不能把震动的那个先拆掉,让其余3个工作,看看是否还有同样的问题。

楼主:
这是拆出来的螺母,螺纹全部损坏,被磨薄之后剪短

螺母螺纹磨薄之后,被剪短

螺母螺纹磨薄之后,被剪短

网友I:
能不能还保留4个螺杆(各有一对轴承做径向和轴向支撑)4个电机在平台四角驱动,只不过4个螺杆与大平台不是死连接,每个螺杆上是一个的小平台(注意这个小平台只能直线移动,不能发生转动),这4个小平台支撑大平台的四个角,同时卡住大平台的四角不让大平台跑偏,这样可以起调整四个螺杆不同步的作用。但是前题是平台要足够重,可以凭重力随螺杆小平台下降,同时对大平台在起升过程中的平整度要求不高。

网友:
同时四个电机尽可能要同步,螺杆的精度不要高,普通梯形螺纹螺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不能还保留4个螺杆(各有一对轴承做径向和轴向支撑)4个电机在平台四角驱动,只不过4个螺杆与大平台不是 ...

我们之前基本就是这个思路做的,就是在约束丝杆径向自由度时候,不小心过约束了,加上安装误差就导致丝杆螺母憋住了。
您后面说的一点我有点疑问,丝杆螺母都是自锁的,如何做到在平台重力(15吨)作用下自己下落?

网友I:
如果你不想要自锁的螺纹,可以做成多头螺纹(3~4头),就不自锁了,但是不知还会有其他问题出现否。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你不想要自锁的螺纹,可以做成多头螺纹(3~4头),就不自锁了,但是不知还会有其他问题出现否。

不是螺母下落,是大平台在重力作用下自然下落到小平台上。螺母是装在小平台上的

网友:
之前见过,一台电机带4个升降螺杆,中间用链条连接的。

网友J:
四个变频分别驱动四个丝杠是很难保证同步的,精度达不到,不然还要伺服电机干啥,不同步必然导致异响和磨损,既然平台这么大没法做到机械同步,我介意你把螺母跟平台之间的连接改为可以上下浮动一点的(1个导程)柔性连接这样即使4根立柱不微量同步也可以被吸收,加弹簧或者别的弹性体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四个变频分别驱动四个丝杠是很难保证同步的,精度达不到,不然还要伺服电机干啥,不同步必然导致异响和磨损 ...

4个电机转速通过变频设定为1425rpm,实际使用中,通过电机编码器检测显示转速在1424~1426这几个数之间极速的变化(通过编码器反馈电机转速信号,以1#举升机电机为标准,通过变频调节其它电机,保证转速一样),电机到丝杆的减速比约为18,这样情况下,会有同步的问题吗?这个不同步如何产生噪音?请教一下! 平台15吨,为长方形,跨距7m,同侧2个举升机距离3m。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四个变频分别驱动四个丝杠是很难保证同步的,精度达不到,不然还要伺服电机干啥,不同步必然导致异响和磨损 ...

网友(2021-11-03):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