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搭建一套仿scara机器人的运动实验控制系统

楼主(2020-05-25):
想用同步带轮、伺服电机、驱动器、PLC 搭建一套类似于scara机器人的一种运动控制系统,用于考察使用了模糊PID控制后,同步带轮运行时的抖动、打滑影响,三个同步带轮串接一起,平动状态,就是和scara机器人很像,现在没有什么头绪,请指点

  谢谢!!!!

网友:
拿到项目,先分析项目传动链,传动链上的传动件有哪些?传动链上的功率,扭矩,转速的确定,确定总体方案,……,再着眼细节和零件设计设计。

网友:
设备的开发,先是功能性,再是稳定性,最后经济性,从这几个方面入手,楼主才会有思路。

网友:
不知道什么是模糊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