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程式怎么设置数值的小数点后面精确到几位?

楼主(2020-05-25):
这个问题很久以前就困扰过我, 钣金件的材料,在零件的自定义里写的是"SW-材质"/t"厚度@钣金",工程图里引用了就有厚度,明细表里的也是,但是它会显示去除尾数0,例如1.5的显示是1.5,这个是好的,2个厚的他就是显示2,但是经理说最好是显示2.0,小数点后面要留一位。不过后来也没有要求了,反正也没有影响。但是最近做零件模板的时候,发现那个真得弄。

我最近做了三圆弧直线链轮的模板,是参数的,只要填写几个主要参数,刷新就是一个链轮,链轮的工程图模板里把表格做好了,都对应到了零件里面的属性。参数化的好处就是方便更改,用GTGearTrax等工具画的,其实是新画的一个,换进去配合要重新找面。

然后问题来了,我把量棒测量距的方程式写进去了,但是小数点后精确到了4位,到了同事电脑就是3位了,我们的SolidWorks都是我装的,安装包一样,安装位置和模板位置都一样,装好后是用的同一个设置文件恢复设定的。不知道要怎么改。

我要的是单独量棒测量距那一项是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其他的都是填多少是多少,毕竟不能在工程图的参数表里给个齿数20.000……

之前百度,可是没有方法,唯一的一条还不对,那条是说前面加{3} ,就是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可是我试了,没法用

网友A:
solidworks软件的”选项”可以设置数值的小数点后的位数。

楼主:
= if ( "齿数" / 2 - int ( "齿数" / 2 ) = 0 , "链条节距" / sin ( 180 / "齿数" ) + "滚子直径" * 0.995 - 0.1 , "链条节距" / sin ( 180 / "齿数" ) * cos ( 90 / "齿数" ) + "滚子直径" * 0.995 - 0.1 )

这个是量棒测量距的方程式,根据齿数的奇偶用不同公式。

以前都是在方程式里添加全局变量,直接用字母,右边评论里说明含义。现在为了做工程图模板方便,就直接在文件属性的配置特定里用中文写了,因为发现以前写在方程式里要链接到工程图属性很麻烦,所以全搬到自定义里头用中文写了。

我用的2014,函数很少,没有EXCEL多,常用的几个奇偶确定函数都没有,excel要么是mod2(X,2),就是X除以2的余数,等于0代表偶数,要么是(-1)^X,就是-1的X次方,等于1就是偶数。SolidWorks里前面那个MOD没有,那个(-1)^X在if函数里会错误,显示不了结果,但是2016又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软件的”选项”可以设置数值的小数点后的位数。

不是呀,我这是方程式里的,不一样,而且我要不同项目精确到小数点后位数不一样

网友(2021-10-20):
参考如下格式:
"重量1"=int( "SW-质量"*100 ) /100
比如:1.256,乘100变为125.6,取整后为125,除以100,变为1.25。即将数值变为小数点后两位。但这里没有四舍五入。
要四舍五入,公式就要变为:"重量1"=int( "SW-质量"*100+0.5 ) /100

网友:
不知有没有理解对》

例如    A=B*C         想要控制A的显示精度----------A={2}B*C   #结果保留2位小数;

有的版本可能中括号更好用些  [ ],可以试下。

网友:
参数化设计还是要加强学习一下

网友(2024-03-01):
使用取整函数int()可以实现小数位数的控制(但是不会四舍五入,只能舍掉需求位数后面的)
例如:a=1.26368
保留一位小数:int(a*10)/10=1.2 --注解: a*10=12.536,int()取整=12,再除以10=1.2
保留两位小数:int(a*100)/100=1.25 --注解: a*100=125.36,int()取整=125,再除以100=1.25
保留三位小数:int(a*1000)/1000=1.253 --注解: a*1000=1253.6,int()取整=1253,再除以1000=1.253
依次类推~~~

网友:
图纸设置里可以选择尾随0显示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