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擦轮传动

楼主(2020-05-25):
摩擦辊轮架传动时如何保证不打滑呢?
假设我的工件4吨,辊轮架60°拖起工件。计算出工件与辊轮之间的静摩檫力。
已知我的传动比。怎么计算我需要多大的电机减速机呢。我的主动轮驱动力矩怎么计算?
辊轮架采用双驱。
还请大神不吝赐教。
图片使用4个辊轮,实际只有两个的情况。

网友:
第一:结构分布 按照这样的分布求出各个滚轮提供的动力多少

第二:摩擦系数计算。由于这种滚轮受压时应该说有滚轮表面会被挤压此时计算滚动阻力矩(可以参考汽车轮胎计算)

第三:知道这些参数后,由于结构对称可以计算一侧的。由于你驱动的4吨工件是外圆,做一个简易的力学示意图就一目了然。假设4吨工件绕自身中心线传动,启动惯量计算出来得到最大启动扭矩。以此推算